小米智能插座远程操作为何老是显示“设置失败”?

楼主(2019-12-29):
连接远程路由器发现小米插座已经成功连接无线wifi,可是为何远程操作智能插座显示设置失败呢
难道还需要设置一个循环定时开关,来自动给小米智能插座断电重启么

网友:
小米的东西,都是玩具等级的,不要太当真。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A:
插座要连接小米的服务器才能被APP操作,要检查能否上网。

网友A:
DHCP IP数量也是一个问题,之前吃过亏。

网友:
前几天苹果官网买了个OPSO的智能插座,也是刚开始设置完一小时可以,等一会设备就离线了

试了两个wifi都是一样

我觉得可能设置问题,无奈厂家也没有支持的能力,换了一次货还是一样,不想浪费时间就退货了

网友:
不过苹果的要想远程控制,需要把常放家里的一个设备,设置为控制中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要连接小米的服务器才能被APP操作,要检查能否上网。

我能连接远程的服务器,说明是可以上网的,远程路由器设备列表显示小米插座已经连接,为什么还是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CP IP数量也是一个问题,之前吃过亏。

家用,dhcp ip数量没问题的吧

网友B:
小米的智能家居,硬件可以,但是软件做得贼垃圾
家里停电后再来电,智能插座居然会默认打开,好几次了,浪费我热水电费
写了好几次反馈报告了,消息石沉大海,屁用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dhcp ip数量没问题的吧

我开始的时候在路由上设置了100~150,导致空调伴侣用大约2周就断了,后来把范围调大了就没事了。

网友:
手机软件更新一下试试,软件经常更新又不提示要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智能家居,硬件可以,但是软件做得贼垃圾
家里停电后再来电,智能插座居然会默认打开,好几次了,浪 ...

你用的是带2个usb扣的智能插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带2个usb扣的智能插座么?

不是的,就单独一个插座

网友:
买了个杂牌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