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是否有SPI,IIC接口,0-10KHZ,占空比0-100%可调的芯片

楼主(2019-12-29):
本来准备用AD9833+高速比较器 做,看到群里有很多朋友讲DDS频率高了幅度会变化,意味着占空比不可控? 是否有其他的单芯片方案?
MCU的PCA考虑占空比,频率做不低。

网友:
stm8编一个?量少可以某宝买现成的模块

楼主:
是否可以做到1HZ?考虑8位占空比.
MCU C8051f340,24MHZ,如果PCA用定时器0溢出,8位,最小频率为10KHZ,如果选16位,最小频率为366HZ,跨越有点大。

网友:
咱论坛里不是有个老哥卖这个的吗?什么接口的都有PWM芯片,老哥ID好像叫东方闪电,在论坛搜索PWM就能找到这个老哥

楼主:
谢谢楼上,看了下APC的芯片,占空比可调但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
epm240可以实现一个

网友:
你这个有没有要求调频率的时候,是连续可变,精度多少,是0K,1K,2K这样到10K,还0.0000K~10.0000K这样变;占空比类似,是以1%为步进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FPGA自己写。

用单片机也可以写吧,应该足够了

楼主:
在DIY数据采集卡,目前有16通道16位的AD,4通道16位的DA,及8通道IO,空出来几个PIN,想用来做PWM输出,不然空着太奢侈了,其他也好像做不了什么。
原意用AD9833,不过自己法力不行,一直驱动不了这个芯片,惭愧惭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0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