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方案不知是否合理?

楼主(2019-12-29):
24~60V 输入, 15V输出驱动24个mos管,5v输出备用,3.3v输出驱动STM32F103+ESP8266wifi模块

第一次,用的LM317+7805+AMS1117 失败,无法驱动ESP8266wifi模块

现在打算用分立元件搭建buck降压输出15V,在来一个buck分立元件输出5v,然后用两个AMS1117分别驱动STM32F103和ESP8266

这样弄好不好啊?两次用buck降压会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波纹变大?

网友A:
你为啥非得加个LDO?直接选个高压DCDC,然后再加一级中压DCDC直接到5V,然后用一个低压DCDC就完事了。低压5V->3.3V DCDC设计合理的话纹波<5mV。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DC2DC,要用分立元件搭?如果你的输入没有超过60V的话,tps54x60就很适合,很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非得加个LDO?直接选个高压DCDC,然后再加一级中压DCDC直接到5V,然后用一个低压DCDC就完事了。低压5 ...

元老,3.3v低压部分DCDC估计得1.5A的电流,有好的低波纹的模块推荐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DC2DC,要用分立元件搭?如果你的输入没有超过60V的话,tps54x60就很适合,很耐操。 ...

多谢,我下个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老,3.3v低压部分DCDC估计得1.5A的电流,有好的低波纹的模块推荐吗?多谢~ ...

1.5a持续电流?你确定wifi模块这么耗电?rt8059,tlv62565,我这边大量在用,正常1a可以稳定工作,主要注意输入输出挨着放几颗大容量mlcc保纹波。

楼主:
这个wiff电流确实大,主要是启动的时候,另外3.3v还可能得带两个角度传感器,所以电流要求高些。你的建议不错,到时我搭建试试,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wiff电流确实大,主要是启动的时候,另外3.3v还可能得带两个角度传感器,所以电流要求高些。你的建议不 ...

我用JW5026直接从35V降压到3.3给模块供电都没问题,布线要多考虑下

网友C:
24-60V  输入,没人注意到LM317的输入耐压就不够(Vi-Vo 最大37V),降压方式是线性的,做好管子的散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60V  输入,没人注意到LM317的输入耐压就不够(Vi-Vo 最大37V),降压方式是线性的,做好管子的散热了吗 ...

你说的对,有散热,只用30v输入搭个电路测试一下末端驱动。

网友:
3级全部都用DC-DC,60V转15V没用过特别好的,就不推荐了。15转5V推荐TD2786,5V转3.3V推荐PAM2312

网友:
"24~60V 输入, 15V输出……5v输出……3.3v输出……"
"LM317+7805+AMS1117"
“3.3v低压部分DCDC估计得1.5A的电流”
我的天哪……楼主是不是对电源存在什么误解……

去TI、MPS、RT什么的厂家找找吧,DC-DC多得是
分立DC-DC不好搭,而且成本和面积根本没有一点优势,完全用不着……

网友:
楼主 一片LM5017直接降压到5.5V  爽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