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嗨:“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求破解

楼主(2019-12-30):
灵感来自于菜农大师的的“天下无贼论”之超级CRC加密。

妄自菲薄一下,我觉得我的“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更厉害,其它的加密算法全都相当于婴儿级别的,跟本没我的算法优秀。

以下介始我的加密算法,这个加密是可逆的,可以凭密解码数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y=f(x,A,B,C1,C2,D)  形如这样的加密。
这里,x是原数据,待加密内容,y是加密后的内容。
这里,A为我的公司名和邮箱信息(将参与偏移、异或运算),B为我的电话号码(将参与偏移、异或运算),C1,C2分别为第M轮,第N轮的运算是哪种运算方式,D为新增于数据中随机数的位置及特征。 等等。
这里,A为16字节到64字节,B为11字节到32字节,C1为1字节,C2为1字节,D为2字节。
那么我的加密复杂度或者说密钥,也是很大的,以上只是举例,我也可以将我的一幅公司彩色LOGO作为A,这样A就是KB到MB级的。当然,依据实际应用,加密函数也可以扩展为y=f(x,A1,A2,A3,B,C1,C2,D,F)等等,以增加加密强度。

即使你已知相当多条的原文x和对应的密文y ,你也很难从其中反推出密钥A,B,C1,C2,D。

我将我以上的其中具体的加密算法,命名为“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下一步,将研究推出AMO8848KPlus算法,得看大家的支持力度和经费)

这个算法,我称全球第二,有谁敢问鼎第一?欢迎菜农大师来PK,一决高下。

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踊跃留言。

如有坛友需要在应用中使用AMO8848K算法或其它合作事宜,可以私信我,有偿提供相关加密指导服务。

------------增加:补充说明------------------
加密过程由多轮的移位,取反,交换,偏移,异或,查表代换,插入随机数及特征码,等运算组成,这些步骤全部是可逆的。

补充: 46楼有更加详细的实例,悬赏100块给能成功破解的高人。(全球第一的STC悬赏10万求破解,我悬赏100块也不少了,哈哈)

网友A:
没研究,  个人认为,  但凡有规律的算法,  应该都可解.

网友B:
不服~~你才用到了公司名,邮箱,电话这几个参数,我给增加:市,省,国家,地球,太阳穴,银河系,本星系群,室女座超星系团,这么多参数,怎么也得宇宙第一

网友:
坐前排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  个人认为,  但凡有规律的算法,  应该都可解.

规律当然要有规律,不然你怎么可逆,怎么还原密文? 任何可解密的加密,必然是有规律的。

关键在于,给你有限的明文和对应密文,你如何找出其中的规律?

目前,谁能破解我在莫坛首发的 “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

说实话,这种加密我已经用在我的单片机项目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服~~你才用到了公司名,邮箱,电话这几个参数,我给增加:市,省,国家,地球,太阳穴,银河系,本星系群 ...

你不服不行,你看我楼主位已经写明了这种情况:

“当然,依据实际应用,加密函数也可以扩展为y=f(x,A1,A2,A3,B,C1,C2,D,F)等等,以增加加密强度。”

网友:
没有完整数学模型搞出来的加密算法,都经不起理论的检验

网友C:
必须上一轮加密影响下一轮,否则用字母概率可以破解。 参考:英格玛密码,AES加密,Enigma机密码加密解密的实现。

AES-128 就包含了10轮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上一轮加密影响下一轮,否则用字母概率可以破解。 参考:英格玛密码,AES加密,Enigma机密码加密解密的 ...

考虑到了的,在上面的加密函数中加入上次加密运算产生的特征码。

对于单片机应用,依据实际情况,增加陷阱,或者隐形变量,如采集的电压值,温度值,当其值满足某种特定特征时,比如电压值为50.2V,或者温度值为-1.8℃时,触发某隐形变量参与加密过程。
如果是通过研究有限数量的原文与密文,破解者很难发现这个陷阱。

总之,AMO8848K是前无古人的!

网友D:
又来一个民科,但这次好歹知道随机了。

现代密码学的本质是给对方知道加密算法的全部流程,只要没有秘钥,得到明文的唯一方法就只有穷举。

所有的,只要是CPA (Choosen Plaintext Attack) Secure的算法(菜农的加密方法就是连CPA都达不到),都已经从数学上保证了你知道加密算法的源代码,只要你没有秘钥,无论你拿到多少明文跟密文对都无法推出加密秘钥。
In a chosen-plaintext attack the adversary can (possibly adaptively) ask for the ciphertexts of arbitrary plaintext messages. This is formalized by allowing the adversary to interact with an encryption oracle, viewed as a black box. The attacker’s goal is to reveal all or part of the secret encryption key.

更进一步的,还有CCA Secure。

去看看书吧,没坏处的,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ryptography
https://repo.zenk-security.com/C ... %20Cryptography.pdf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规律当然要有规律,不然你怎么可逆,怎么还原密文? 任何可解密的加密,必然是有规律的。

关键在于,给 ...

用在单片机上还好,不破解不代表不能破解 而是没有足够的收益。

网友F:
这是欢乐贴,你们还没看懂吗?哈哈哈

网友:
要和西安雁塔大神PK?

网友:
就没人关注 AMO8848K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欢乐贴,你们还没看懂吗?哈哈哈

8848哈哈哈哈

网友:
欢乐贴,支持LZ,菜农来P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来一个民科,但这次好歹知道随机了。

现代密码学的本质是给对方知道加密算法的全部流程,只要没有秘钥, ...

抓到一个老实人

网友:
我准备先用8848,再用天下无贼,这样全宇宙,包括我自己,都解不开了………^_^

网友:
这是给2020立个FLAG?

网友:
楼主把A换成新间联播,B

网友G:
敢问楼主,请破解公司的人破解过你加密过的单片机吗?花费是多少?

网友:
楼主把A换成新间联播,B换成非诚勿扰,加密难度更大。说白了就是天限长的密码,增加算法破解时间。

网友:
没有完整数学模型搞出来的加密算法,都经不起理论的检验
赞这个

网友:
啊洽,不好意思
刚打了个喷嚏

网友:
经过研究,特批0.01元经费作为专项资金支持你研究AMO8848KPlus

网友:
确实只能自嗨,加密算法,是在数学的基础上作的,LZ的算法。。。

网友:
明显楼主是开玩笑的,不用较真的,楼主应该是对加密算法比较有研究的。

最安全的密码,当然是一次性密码本,密码长度越长越好,最好与明文长度相同。但是秘钥生成、交换、存储的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在单片机上还好,不破解不代表不能破解 而是没有足够的收益。

对的,很赞同,我大部分都不加密,因为没有人会破解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H:
AMO8848K是什么?好耳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楼主,请破解公司的人破解过你加密过的单片机吗?花费是多少?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说的破解,是指完全克隆单片机的ROM区,还是更进一步找出算法与密钥?
前者花钱容易实现,看单片机自身加密强度,后者就要看有没有去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网友I:
很荣幸,AMO8848K  是以阿莫开头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MO8848K是什么?好耳熟的样子

AMO8848K

AMO 阿莫
8848 天下第一高峰。也是一个智商税手机品牌。
K 一般高级、升级版的后缀会加个K.

比如我们刚刚讨论的飞傲BTR1的升级版,就叫 BTR1K。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荣幸,AMO8848K  是以阿莫开头 :)

实至名归!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说的破解,是指完全克隆单片机的ROM区,还是更进一步找出算法与密钥?
前者花钱容易实 ...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理想状态:破解者是先破解得到ROM区,再分析代码修改代码达到破解的目的,实际上是不是这样,需要行业有经验的人来解说。
马其诺防线也是可以绕过去的!我们想得再好,不了解破解的手段,也可能一触即溃!

网友:
8848 不是智商税的那个吗?

网友:
本来以为又是。。。,期待楼主的“AMO8848KPlus算法”

网友: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网友:
没有量子差评

网友:
欢乐帖。鉴定完毕

网友:
名字起的6

网友:
楼主文采斐然,起名功力绝对九品上。

网友:
我怀疑你是否看过的《破译者》这本书? 有人称该书为密码学的圣经。

楼主:
菜农在另一个贴子的回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368-1-1.html?_dsign=c7426135

http://bbs.hotfsp.com/index.php?topic=138.0

在上面视频的后部分菜农有话说~~~

回应如下:

菜农误解了我的加密细节,我详细的说明一下细节

以下介始我的加密算法,这个加密是可逆的,可以凭密解码数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y=f(x,A,B,C1,C2,D)  形如这样的加密。
这里,x是原数据,待加密内容,y是加密后的内容。
这里,A为我的公司名和邮箱信息(将参与偏移、异或运算),B为我的电话号码(将参与偏移、异或运算),C1,C2分别为第M轮,第N轮的运算是哪种运算方式,D为新增于数据中随机数的位置及特征。 等等。
这里,A为16字节到64字节,B为11字节到32字节,C1为1字节,C2为1字节,D为2字节。
那么我的加密复杂度或者说密钥,也是很大的,以上只是举例,我也可以将我的一幅公司彩色LOGO作为A,这样A就是KB到MB级的。当然,依据实际应用,加密函数也可以扩展为y=f(x,A1,A2,A3,B,C1,C2,D,F)等等,以增加加密强度。

即使你已知相当多条的原文x和对应的密文y ,你也很难从其中反推出密钥A,B,C1,C2,D。

加密过程由多轮的移位,取反,交换,偏移,异或,查表代换,插入随机数及特征码,等运算组成,这些步骤全部是可逆的。

现说明:参与加密过程的参数A,B 并非只进行普通的异或,我举一下更详细的例子。你看看能不能将A,B 等效为一个变量Z :

现有待加密数据字节型数组X[16],密钥有字节型数组A[16]  B[6]  ,单字节C1,C2,随机变量及特征码字节型数据D[6] ,其中D[0]~D[3]为随机数,D[4]为前4字节的校验和,D[5]为特征码。
好,现在开始进入加密环节 进入f(x,A,B,C1,C2,D) 的运行(共有8轮运算,不含预处理):

第一步,预处理,检查位于D中的特征码D[5]%8,即有8个分支,这8个分支决定了不同的运行过程,C语言的话使用switch(D[5]%8){ }语句
分支0:将数组A的前2个字节与数组B的前两个字节互换,将数组A的最后1个字节与数组B的最后1个字节互换
分支1: 将数组A的每个节字成员加上不同的偏移,如A[0]=A[0]+2; A[1]=A[1]+0; A[2]=A[2]+1; A[3]=A[3]+9; .............
分支2:A不变,将数组B中的每个字节成员异或不同位,如 B[0]=B[0]^2; B[1]=B[1]^0; B[2]=B[2]^1; B[3]=B[3]^9; .............
分支3:将数组A乱序,这里需要一个与A相同大小的变量M作为暂存,M[0]=A[7]; M[1]=A[4]; M[2]=A[12]; M[3]=A[0]; ........... 然后使A与M相同,即将A乱序了
分支4:将数组B中的每个字节成员与随机量D[0]~D[3]进行混合,B[0]=B[0]+D[0]; B[1]=B[1]^D[1];  B[2]=B[2]^D[2]+D[0]; ......
分支5:将数组A与数组B部分字节成员交叉互换,A[5]与B[8]互换,A[9]与B[1]互换,.........
分支6:将数组A循环右移C1%4 +1位, (即依据C1的值,数组A会循环1到4位)
分支7:将数组B循环右移1位,然后每个字节加5

前7轮运算:

for(i=0,i<7;i++)  //前7轮运算
{    if(C1%7==i){ X与A异或;}  //如果A的长度大于X的长度,舍去A中长出的部分,如果A的长度小于X的长度,A自动重复填充以与X等长。以下相同
    else if(C2%7==i){ X与B相加;}    else
   switch(i)
{
     case 0:  X循环右移1位,break;
      case 1:  X乱序,break;
     case 2:  X每个字节查表代换,break;
     case 3:  X与A相加,break;
      case 4:  X与B异或,break;
      case 5:  X每个字节高4位与低4位交换,break;
      case 6:  X每个节节加1,break;
  }
}
第8轮运算,插入随机量与特征码</div><div>
前7轮得到新的数组X[16],共16字节长度,</div><div>
现将其再扩展6字节,即22节字。</div><div>
switch(D[5]%4)  //共3种扩展方法
{
case 0:  D[0],X[0],  D[1],X[1],  D[2],X[2],  D[3],X[3],  D[4],X[4], X[5],X[6],......X[15],D[5]
    case 1:  D[0],X[0],  X[1],X[2],  D[1],D[2],  D[3],X[3],  X[4],D[4], X[5],X[6],......X[15],D[5]
    case 2:  X[0],X[1],  D[0],X[2],  D[1],D[2],  D[3],X[3],  X[4],D[4], X[5],X[6],......X[15],D[5]
    case 3:  X[0],X[1],  X[2],D[0],  X[3],D[1],  D[2],X[4],  X[5],D[3], D[4],X[6],......X[15],D[5]
}

计算结果Y等于扩展后的数据。加密完成。

解码逆运算过程,
首先   选提取加密数据中的最后1位, 然后判断第8轮是进行了哪种扩展方法,移除随机数。
预处理,预处理,检查位于D中的特征码D[5]%8,即有8个分支,得知加密中的预处理后的A,B 的值
然后,再依据前7轮的加密,逆回去,  最后得到原始数据X。

注意,我在贴中列出的例子中的switch分支语句中的有多少分支,各个分支的具体内容,不是公开的。比如说,某switch分支语句中有8个分支,某分支上X循环移位1位, 实际中,我也可以是9个分支,某分支循环移位2位。 这对于我来说,是已知的, 对于试图破解者来说是未知的。有多少个分支,对于破解者来说也是未知的。特征码会是藏在密文中的哪个地方,对于破解者来说,也是未知的。 重要的是这种加密的思想
只是举例。 现实中,你是对着一串串加密后的数据,对比原文找规律。

请菜农大师来看看,我这样的加密,你如何将A,B,C1, C2, D  这些合并为Z单一变量?

你如何将我的AMO8848K算法 y=f(x,A,B,C1,C2,D) 等效与你鄙视的y=f(x,Z)  ?

其实我已经构思好了宇宙第一的AMO8848KPlus加密算法,它自带嘲讽功能。
(先卖个关子,看回贴情况,反响热烈的话,大赫天下,公开我的鸿篇巨制AMO8848KPlus。)

网友J:
真不明白楼主与那位菜农怎不去请个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不明白楼主与那位菜农怎不去请个专利?!...

我都公开了, 造福坛友!

其实申请了专利,也没什么用啊。

你只能知道别人抄袭克隆了你的用到此技术的产品,而无法验证别人的产品是否使用了此技术!

我说它是“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它的灵活度非常高,我在46楼的举例中,大家也能看到。

首先,密钥长度未知,一共有多少轮加密未知,预处理中有多少个分支未知,每个分支中的具体运作未知,随机码位置未知,特征码位置未知,特征码具体含义未知。

如果坛友将此加密算法应用到项目中,请记得在源码中注释:采用“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即使你没有使用AMO8848K算法,你也可以在程序中的版本信息中注明采用了“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让试图破解者闻风丧胆!

网友K:
楼主这个坑挖得大
先说结论,楼主的算法肯定是破解不了的
即使是被公认了不安全的二战时用的enigma密码机
要破解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参照数据之上的
也就是通讯的样本数据足够多,可信的明文也足够多,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破解
enigma破解的最终结果也不是得到算法和密钥,而是得到密文和明文的某种关联。破解了之后还得小心翼翼不能让对方发现,更换密码本。

菜农的hotcrc作为密码算法,也是这个样子,一旦有人质疑,完全举不出反例,甚至连暴力破解都做不到
作者说这玩意有多厉害他就有多厉害,普通人没有质疑的能力

那么现代密码学怎样来评估一个算法的好坏呢
需要用到高深的数学知识,进行形式化证明,一般只有数学专业的人才有能力做这个事情,还得是数论,密码学方向的
如果要在产品中保证安全,那么只需要选用已经公开的算法即可,这些算法都是经过了验证的
自己随便设计的算法也是可行的(至少达到enigma的强度),这算法只有你在用,别人拿不到足够的样本数据也破解不了。

因此
破解不了 ≠ 安全

楼主的算法能被破解吗?不能。安全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做不了形式化证明。
那为什么我说楼主的算法破解不了呢?因为楼主在46楼的补充说明中,算法会根据数据做变化,这也是enigma的特征,达到了enigma水平。

hotcrc能被破解吗?不能。安全吗?我也不知道。
不能被破解是因为菜农的CRC可以任意扩展密钥位数,需要的样本数量会呈指数增长,你永远跟不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坑挖得大
先说结论,楼主的算法肯定是破解不了的
即使是被公认了不安全的二战时用的enigma密码机

优秀的密码算法(DES、AES、RSA等等),都是有详尽的论文、完备的数学论证过程,而菜农的密码算法,只有详尽的自嗨、嘲讽过程,目前AMO8848K尚未得其精髓,前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坑挖得大
先说结论,楼主的算法肯定是破解不了的
即使是被公认了不安全的二战时用的enigma密码机

这中没有数学上严格证明的算法,最大的问题在于:

1.  如果产品代码被反向工程,那么很容易分析出密码算法(通用算法也是一样的);
2.  没有数学上严格证明的算法,知道算法和一定的样本后,也许很容易就暴力破解了。
3.  还有最大的问题在于秘钥的交换过程,太长的秘钥存在交换上的困难;

网友M:
你要先证明能收敛,然后最好再能算出来碰撞概率,就像md5一样,否则就和那些爆吹的宇宙能,水变油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优秀的密码算法(DES、AES、RSA等等),都是有详尽的论文、完备的数学论证过程,而菜农的密码算法,只有 ...

我下一代的加密算法可以自带“自嗨、嘲讽”功能的,哈哈

如何实现?

针对单片机应用项目,程序中一般预置了版权信息,如公司名,作者,网址等。

一旦这些信息被剽窃者篡改为其它内容。

则在加密传送版权信息时,检测到友商或劲敌的信息,则在其公司名前加上形容词“剽窃起家的”  ,“作者”代换为“盗贼”。(当然不能立即发作,要在其内RTC运行了半年过后。)

当检测到要传送的内容包含“加密”等关键字时,则自动在其后插入“(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天下无双,加公众号了解详情)”

当检测到要传送的内容包含“CRC加密 DES、AES、RSA ”等关键字时,则自动在其后插入“(这些加密都弱爆了,只有AMO8848K唯我独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要先证明能收敛,然后最好再能算出来碰撞概率,就像md5一样,否则就和那些爆吹的宇宙能,水变油没差别 ...

MD5是摘要,会存在两个不同的内容产生相同的MD5,毕竟MD5的长度有限,而要进行运算的数据长度可远远大于MD5的长度。

可逆的算法,不存在碰撞。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真不明白楼主与那位菜农怎不去请个专利?!...

楼主是在嘲讽菜农的算法呢。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在嘲讽菜农的算法呢。

是啊!这点我是能理解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来一个民科,但这次好歹知道随机了。

现代密码学的本质是给对方知道加密算法的全部流程,只要没有秘钥, ...

终于看到一个学过现代密码学的了,实际上“实现”比“算法”本身更容易有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在嘲讽菜农的算法呢。

不敢不敢,只是想菜农大师宣传自己的加密算法,不要过于贬低其它算法。很多坛友对CRC算法的看法比较有深度的。

之前有个坛友说自己在研究发现一种关于陀螺的反重力飞行方法。然后也是沉醉其中。  其实,还是相关学科的基础不够。

很多坛友劝他去看看初中高中物理,他都不看,只是使用一些自己创造的新名词,也无法给出一个公式。他也是说他对这个的兴趣也差不多有十多年?

我也想过去攻克世界七大难题,拿个百万英磅。 但是没有那层功底,连题意都看不懂。

搞这些,必须得有相当的领域内的功底的。

在此,我真的是想自嗨一下。逗大家开心。

不管怎么说,我还真的在我的项目中用到过这种加密。

网友:
SHA256不香吗?
有价值的加解密算法就是
算法简单,容易被计算机高效运算
有密解密容易,无密解密极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只是想楼主宣传自己的加密算法,不要过于贬低其它算法。很多坛友对CRC算法的看法比较有深度的 ...

哈哈,有幸也在自己的项目中使用过此类加密方法,2个步骤,15个分支,1个随机数,加解密简单快速。客户多次尝试,至今未能破解,纵横10余年,靠的就是,样本不足,价值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O8848K

AMO 阿莫

就是A~~~~~~K, 中间是加密算法

网友:
我觉得AKplus算法应该再加壳, 单字节密码表加密, 调换0~255的关系,  比如1对应127, 0对应238,  即可增加A256的强度,
而且仅仅用每次增加一个字节的代价, 即可嵌套, 实现无穷加密,
这样的做法好处是查表即可, 逆运算飞快

网友:
能不能做个简单的DEMO,让大家看下

网友O:
基本可逆加密算法:
三种类型:
异或算法(查表,256排列组合)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位置算法(查表,256排列组合):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向量算法(查表,256排列组合):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最终加密算法Fx=X1(P1(V1(X2(P2(V2(X3(P3(V3(X4(P4(V4(X5(P5(V5(X6(P6(V6(X7(P7(V7(X8(P8(V8(X9(P9(V9( 加密数据 )))))))))))))))))))))))))))
求加密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基本可逆加密算法:
三种类型:
异或算法(查表,256排列组合)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

如果加密数据是单字节,你这层层套嵌的效果等同于一次查表的效果。输入X 输出Y

如果加密的数据是双字节,看交换算法。 具体得高手来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牛逼了,不明觉厉

网友:
无非是增加了难度罢了,本质跟其他加密是一样的。

网友:
plus算法出了?好,我准备做个终结所有的AMO9012plus pro xe2算法!

网友:
客户多次尝试,至今未能破解,纵横10余年,靠的就是,样本不足,价值不高。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密数据是单字节,你这层层套嵌的效果等同于一次查表的效果。输入X 输出Y

如果加密的数据是双字节 ...

你说的问题我在写帖子的时候已经注意到,
所以我增加了根据字节位置的参杂在里面,
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网友:
膜拜楼主的加密算法

网友:
看不懂,没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