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于雾化片追频的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9-12-30):
请教一下,有没有内部RC振荡频率可以微调的单片机,或者PWM输出频率可以在3M左右进行微调的,用来驱动3MHZ超声波雾化片追频

网友:
合泰的有,不过问了他们说不准备做了。再有就是中微的,1.7~4M的都有,就是好难用,尝试了几次都没用起来

网友A:
AVR的应该可以吧,PWM有CTC模式,OSCCAL寄存器调整内部振荡频率。
如ATtiny13,ATmega8,ATmega88......
要不再考虑一下外部做一个压控振荡电路?

网友:
可以联系赛元咨询一下 www.socmcu.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的应该可以吧,PWM有CTC模式,OSCCAL寄存器调整内部振荡频率。
如ATtiny13,ATmega8,ATmega88......
要不 ...

AVR的太贵,另外CTC模式不适合,占空比不能简单的固定为50%,实际要一个范围可调。

之前海尔的有一个好像是207有DEMO,我没试过。

网友:
中微的调试起来方便一些,可以有界面调试

网友:
KF8TS2508加湿器方案,雾化片频率1.7MHz,检水方式为触摸检水,看看这个可以吗,仅供参考,其他论坛看到的

网友:
3M  我朋友公司的 做到最后  认证过不了,放弃了,

网友B:
我都是做定时器引脚直接输出波形的,电流检测追频,没用过RC微调的。
雾化片这么高频率要用12M以上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做定时器引脚直接输出波形的,电流检测追频,没用过RC微调的。
雾化片这么高频率要用12M以上的单片机 ...

请教,12M以上的单片机,靠定时器输出2.9~3.1MHz的脉冲信号追频驱动3M雾化片,怎么实现的?应该是专用单片机吧,通用单片机实现难度很大。
目前只查到合泰、中微有专用的单片机

网友(2020-06-29):
STC8H1K08-36I-QFN20  0.95RMB  大量现货
微调分频出 3MHz用户工作频率的示例
为得到 3MHz 的频率,可使用 24MHz÷8 的方法。
首先在进行 ISP 下载时选择内部 IRC 工作频率为 24MHz,如下图所示

网友(2022-03-09):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