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AWU功能怎么这么奇葩?

楼主(2019-12-30):
看了STM8的手册,里面对AWU的解释是计时器仅在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才开始启动,如附件图所示。这样是不是代表只能设定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间长度?

芯片退出中断后一般会执行一些应用函数,如果要使(执行应用函数的时间T1+低功耗下的时间T2)=1秒钟,请问AWU功能加上32.768K的晶振能实现吗?

哪位大神用过STM8的AWU功能,请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唤醒后立即开启另一个定时器,休眠前等待这个定时器到特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后立即开启另一个定时器,休眠前等待这个定时器到特定值。

这个方法不错,准备来试下,打算定时器用内部2M的晶振作为时钟源,但如果要实现精准的1秒的周期唤醒,1天下来误差不知道会不会很大

网友A:
AWU使用的是内部128K的RC,误差5%应该是有的。精准计时得R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U使用的是内部128K的RC,误差5%应该是有的。精准计时得RTC

刚刚又发现一个问题  STM8的AWU的时钟源可以改用LSE,但是分频系数居然没有1倍分频可以选,
只有16M分频至128K   4M分频至128K    8M分频至128K这三种选择,请问这个分频值有得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