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颜色问题,一种深一种浅,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9-12-30):
同一个板厂不同时间做的板子,4层板。出现了下面两种颜色。
大多数时候是深色的,感觉上是线路更清晰更好。这次做的感觉颜色很浅  都看不清中间层的覆铜了。是基材还是油墨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A:
油墨不一样,不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墨不一样,不影响性能

问了厂家 也说是油墨调的不一样。  只要基材和铜箔没问题就好。

网友:
感觉油墨透明度不一致

网友:
顶层和底层 铺铜和不铺铜。同一种油墨,出来都会有两个颜色。 绿油在基材上的颜色和绿油在铜皮上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网友:
黑丝和肉丝的差别- ̗̀(๑ᵔ⌔ᵔ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