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高10MHz方波发生电路/芯片?

楼主(2019-12-30):
求助大神,有最高10MHz方波发生电路/芯片,电压24V(如果耐压不足也可以的,关键是方波,还有频率)?

求推荐,谢谢!(不用MCU)

网友A:
CD 非门系列芯片,加个晶体,组成振荡器, 一个非门单元用于振荡,其他非门用于整形,可以试一下!

网友:
24V的10MHz方波 这成本肯定不低

网友:
这电压有点儿高,压摆率不高搞

网友B:
输出级用个OC门并联驱动,最好是那种6门芯片,全部并联估计也还行,直接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级用个OC门并联驱动,最好是那种6门芯片,全部并联估计也还行,直接24V ...

先不管电压,关键是要能输出固定的 1M-10MHz 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 非门系列芯片,加个晶体,组成振荡器, 一个非门单元用于振荡,其他非门用于整形,可以试一下! ...

能给个电路参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电路参考吗?

1)好像CD系列芯片达不到24V。那就随便选个5V左右的非门芯片。
2)大概思路,细节可能有出入,仅供参考。
3)CL,RL酌情选值,CL可以不焊,RL大概1M~10M,以效果为准。

网友:
找个单片机 MCO分频输出一下。

网友C:
输出24vpp的方波,还是24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好像CD系列芯片达不到24V。那就随便选个5V左右的非门芯片。
2)大概思路,细节可能有出入,仅供参考。 ...

仿真,测试不到波形,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24vpp的方波,还是24v供电

最终我是要24V的方波,那个仿真图有些偷懒了,只用了一个5V电源,我想先看看波形,再做调整。

网友:
有源晶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我是要24V的方波,那个仿真图有些偷懒了,只用了一个5V电源,我想先看看波形,再做调整。 ...

24V 10MHz方波

上升沿如果是5ns

那么放大器压摆率4800V/us

得用高速运放了

否则一般三极管,mosfet速度都不够快,如果是正弦波没问题

网友:
前端时间搞1~2Mhz,正负36的方波就非常难搞,就是上面网友说的压摆率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测试不到波形,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电容去掉,先只测U1A输出呢。74HC04A需要给参考电源/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 10MHz方波

上升沿如果是5ns

那个比较高速的6.5 DMM,ADC的电荷反馈部分是安捷伦的专利PWM电路,最小时间片是1/106.25MHz,这个电路算是高速大摆幅实用案例

但是没见过这个电路的实际波形 ,老板有没有兴趣测一下

网友D:
把LZ这个问题扩展一下吧,如何输出1Vpp-24Vpp/0.05V步进,频率从0.1Hz到200MHz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LZ这个问题扩展一下吧,如何输出1Vpp-24Vpp/0.05V步进,频率从0.1Hz到200MHz的方波。 ...

买一个信号发生器吧,

网友:
10M有源晶振+xxV上下拉,一般做时钟缓冲都是这样的套路

网友:
能搞到 10M   24VPP,   上网又可以提速了。  ADLS 理论速度就可以超过8M了。

网友:
普源公司也应该感兴趣

网友E:
上升沿下降沿指标多少?我做过500ps 200V

网友:
提示下雪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去掉,先只测U1A输出呢。74HC04A需要给参考电源/地吗?

厉害哦,去掉电容就有波形输出了。

另外,我原先的电路也有问题,两个MOS管摆放错误,修正后是有波形,虽然比较难看了些,但还是有疑问,频率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升沿下降沿指标多少?我做过500ps 200V

你是用什么方案? 我的电压只有24V。

我现在所知道的信息也不多,还不知道上升沿下降沿指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哦,去掉电容就有波形输出了。

另外,我原先的电路也有问题,两个MOS管摆放错误,修正后是有波形, ...

可能是你电容22F单位写错了,能调的也就负载电阻,对EWB我不太熟。不过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上实物调!不过mosfet选型这么高的频率和电压,可能选型要慎重点!

网友:
7805加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电容22F单位写错了,能调的也就负载电阻,对EWB我不太熟。不过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上实物调! ...

确实是写错了,你不提醒我还没有注意到。

电路从仿真看是可行的,选器件肯定要选高频,这不敢随便选。

网友:
10m晶振加高速比较器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