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贴:ucosII ,ucosIII ,RTT 哪个用的多些?

楼主(2019-12-30):
以前要么用linux ,要么裸奔。没用过小的操作系统。只是N年前研究过ucosII和RTT。
不知道现在这几个哪个用的多一些?
或者有其他的主流的?
现在打算STM32F407上用用试试。之前407上N个项目都是裸奔的。while(1) 的死循环。

网友A:
他们会说freertos

网友:
freeRTOS,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会说freertos

哈哈。果然不出所料啊。

网友:
freeRTOS 挺好的

楼主:
打算根据多数人的选择,搞过一个。试一个项目。

网友:
那分享个调研。

网友:
freertos用着挺顺手

楼主:
in-house custom  ?
这个应该就是裸奔的意思吧?

网友:
排名第二的 inhouse/custom 没听说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n-house custom  ?
这个应该就是裸奔的意思吧?

应该不是:1.既然是裸奔就不应该统计到这里面了;2.裸奔的还是远多于用系统的。

网友:
UCOS 代码可读性强,可以用来学习操作系统,用在产品上就算了,毕竟是收费的操作系统,还是注意点版权吧。RTT 内核应该是开源的,但是部分功能模块是收费的,如果有 Linux 基础,并且支持国产,强烈推荐 RTT。如果图方便简单、资料丰富、免费,FreeRTOS 是首选。

网友:
只会用freertos,rtt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网友:
为啥没有RT-THREAD?

网友:
纯粹内核RTT nano版本,和freertos差不多了,文档也不少

组件丰富就用RTT 完整版本

RTT文档资料挺多的,建议看下: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

而且可以找得到一些技术支持

都是开源的

网友B:
freertos 大家看源码吗,还是直接用API

网友:
μc/OS-Ⅲ,其它的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in-house custom  ?
这个应该就是裸奔的意思吧?

这个应该是客户自己或者定制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rtos 大家看源码吗,还是直接用API

除非是研究所或者在校学生。否则哪有闲心看源码。
8年前就是因为RTT的一些BUG,废掉了RTT操作系统方案。当时用STM32F107做个项目,用RTT总有些问题。直接就裸奔了。没有任何想法去改善他。哪有闲心扯那些。
一直裸奔到现在。
现在这个项目不那么急了。才敢玩玩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小的OS应该都比较成熟了。

网友C:
我觉得RTX也挺好,就是用的人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RTX也挺好,就是用的人少了

很多东西的确很好。但是就是没落了。这个没办法。
我现在就是想选个用的人多了的。 用的人多了之后,自然就好了。
好不好其实不关键。现在这个已经很成熟了。都能用。不能用的早就被社会淘汰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是研究所或者在校学生。否则哪有闲心看源码。
8年前就是因为RTT的一些BUG,废掉了RTT操作系统方案。 ...

我也是,当时有个问题没法解决,官方说是我配置问题。从此放弃rtt

网友:
FREEOS +1   ,最开始是RTT1.XX 后来发现ST的CUBMX直接可以购选FREEOS,配置起来更人性化

网友:
带GUI 的用ucos 3, 支持动态时钟,支持任务内数据传递
不带GUI的一般用定时器轮询

网友:
FreeRTOS容易死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RTX也挺好,就是用的人少了

我用RTX,感觉比其他的好用

网友:
用KEIL就选RTX吧,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n-house custom  ?
这个应该就是裸奔的意思吧?

in-house custom就是大名鼎鼎的“家里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RTX也挺好,就是用的人少了

RTX 不开源,只有编译后的包可用。

网友D:
你首先要怀疑你的配置,特别是栈、和 FreeRTOS 动态分配内存空间大大小是否合理!

FreeRTOS 真有那么容易死机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多人用,我们已经产品化运行好久了,24小时在线的那种网络设备。

网友:
本人能力有限,业余玩玩ucosII。公司产品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X 不开源,只有编译后的包可用。

rtx源码开源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要怀疑你的配置,特别是栈、和 FreeRTOS 动态分配内存空间大大小是否合理!

FreeRTOS 真有那么容 ...

我不怀疑FreeRTOS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下手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怀疑FreeRTOS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下手解决啊

死机,很大可能就是内存溢出导致,所以配置上检查两个地方:
1. 任务栈的大小,同时确认是不是在函数局部变量中,使用了大的 Buff。我们以前有个工程师喜欢这么干,设备老是死机,我后来查了好久才查出来。
2. 系统动态内存分配,是在你配置的空间上进行的,其实就是定义了一个大数组,然后从这个大数据上动态分配存储空间,如果小了,可能导致分配不到内存而异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TX 不开源,只有编译后的包可用。

我用RTX ,RTX5是开源的哦

网友G:
为啥你们做的产品这么高大上,都可以跑RTOS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RTX ,RTX5是开源的哦

哦,好久没了解了,记得以前只是一个 .lib 的库,如果开源了,有时间倒是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一直以来,先是rtx4,现在rtx5

网友:
身边认识的大都用freert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你们做的产品这么高大上,都可以跑RTOS了呢?

不用高大上啊,现在弄个STM32F103就可以跑小操作系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X 不开源,只有编译后的包可用。

不对,RTX4和RTX5都是开源的。前者在Legacy包里,后者在CMSIS-package里。

网友:
freertos一边倒啊,看来也得换换了

网友:
复杂的就freertos
简单点,需要多任务并发的就protothread
再简单的就裸跑了

网友:
最近在用ucos iii
感觉比usos ii要好些
挺顺手的
没有深研究,使用为目的

网友:
真正开发产品、追求稳定、开发快速的用uc的不少、毕竟资料多上手快、源码风格清晰易懂;FreeRTOS到现在了国内成系统详细介绍的资料说实话真不是很多、只是ucOS-III收费啊、用的爽的都闷声发财去了、还敢吼一嗓子然后被查?

网友:
freertos免费,功能够用

网友:
我们用的 embOS

网友:
freertos很爽的

网友:
还是用freertos吧,RTT那套没有linux基础,看到就头大入门困难

网友:
RTT吧,熟悉一下,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网友H:
今天EDN上看到篇文章说,RT已经有1.4亿装机量,是鸿蒙的潜在对手

网友:
跑两三任务用while(1)就行了,折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EDN上看到篇文章说,RT已经有1.4亿装机量,是鸿蒙的潜在对手

我们公司目前能上 RTOS 的产品,全线都是 RT-Thread。

网友:
感觉RTT越来越臃肿了。

楼主:
看了看RTT官方的视频教程。哇靠。讲的真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