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瓶锡膏怎么保存..买个冰箱又不合适..

楼主(2019-12-30):
又只有一瓶...
该怎么保存,求助大神们.

网友:
有一种用半导体制冷片那种小冰箱,但电冷转换效率很低。

网友:
买个小冰箱呗,几百块钱。

网友:
简单,免费赠给坛友即可

网友:
简单,去鹤岗几万块钱买套房,半年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比家用冰箱温度还低。这样房子和锡膏保存问题都解决了,还省了一个冰箱钱。

网友:
常温保存,几个月后扔掉再买,或者加点稀释液;那种小冰箱功率不小,而且每次用都要拿出来放几个小时到常温。。。

网友:
密封常温保存,用前根据情况加稀释剂

网友:
楼主要是在北方的话,直接放在不开暖气的位置即可,塑料袋包一下。

网友:
自封袋包起来,用的时候觉得干就加稀释剂

网友:
车载冰箱考虑下

网友A:
尽量无空气密封就行,厚的自封袋能至少一年。

网友:
买个冰箱很合适,我买了个便宜冰凉放锡膏,锡膏也是好几百一瓶呢!冰箱也就四五百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无空气密封就行,厚的自封袋能至少一年。

只是无空气的话,买个泡菜坛子可行!

网友C:
我偶然翻出半瓶近10年前的锡膏,干是干透了。挖一些出来,混些锡膏搅拌均匀。 热风枪照样焊得美美的....

网友:
稀释液搞定,一瓶只要几滴

网友:
我之前手动少量焊的,如果用锡膏,就买那种针管装的,用完之后封上,就常温保存感觉隔几个月后再用都没啥问题

网友:
一般锡膏说明书上要求是2-10 °C保存。
如果放冰箱,千万,一定要回温(拿出冰箱恢复到室温)再开盖。
不回温比不放冰箱还坏得快。

试试买点针筒分装,用多少挤多少出来。

如果是刷钢网,回收时只收中间的,靠边的渣直接报废。

网友:
发一份我们用的锡膏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无空气的话,买个泡菜坛子可行!

不行,泡菜坛子里面的空气太多了,还得是密封袋那种贴身密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泡菜坛子里面的空气太多了,还得是密封袋那种贴身密封的。

那密封袋封好直接扔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密封袋封好直接扔水里!

好办法,封好好放井水或者河里,需要再取出来

网友:
买冰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偶然翻出半瓶近10年前的锡膏,干是干透了。挖一些出来,混些锡膏搅拌均匀。 热风枪照样焊得美美的.... ...

我也是这样想的,反正比焊锡丝好用。

网友:
自己没冰箱就包包好放朋友家冰箱嘛,反正又不占什么地方的

网友:
买个小冰箱就可以了

网友:
放老板家冰箱里,如果楼主就是老板,就放自己家里。我们以前是这么做的,每次用了,在让老板妹妹那过来…

网友:
有鉛的比較好弄,當年買貴的。現在植株也是槓槓的。做好邊上沒有黑渣的

网友:
我就随便放的,不好用了就扔了,实际可以很久,长期不用之前滴一点稀释剂在表面,后面要用时均匀搅拌,话说自用锡膏厂有那种100g的,浪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放2 3 个月没问题,如果使用时间过长,最上一层刮掉不要,  然后买点稀释剂就可以了,如果超过半年,就 ...

有中意的 稀释剂链接推荐?

我买的针筒式的锡膏, 8个月了, 流动性不好, 焊接容易造成管脚短路.

另外,打听下, 稀释剂在家里焊接, 是不是不太安全? 有毒性?

网友:
谁家没个冰箱?放自己家里不行吗?用的时候再拿公司。

网友:
给他埋起来就好。

网友:
锡膏放自家的冰箱。。。
那玩意有毒的好吗,我们公司是放专用冰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大把吧,没买过呢。锡膏一直要厂家送一点点

在家里焊接,锡膏一样有毒。 ...

虽然淘宝上稀释剂很多, 但摸不清都是啥成分, 没敢买.

不是天天在家里焊接, 一个周就焊接个一次两次,  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好排风,尽量避免孩子接触

嗯嗯, 收到, 确实应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