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支持微电流的充电宝方案

楼主(2019-12-30):
最近一个产品中,想引入充电宝IC方案做为产品的充放电管理部分使用,但是由于有低功耗状态的存在,常规的充电宝方案工作几秒或者几十秒就会自动关机,导致系统无法工作。现在有不少的充电宝已经支持给蓝牙耳机这种微功耗设备做微电流充电,想请教大家有没有类似方案推荐,不需要多协议、QC这些高级功能,能出5V2A就OK,谢谢大家。

网友:
软件上允许长按或双击的方式进入、退出自动状态机模式就解决了

楼主:
目前我选择的是IP5209,确实是可以使用按键来进入、退出放电状态,但是负载自动检测是没办法屏蔽的

网友:
常规的充电宝方案工作几秒或者几十秒就会自动关机,导致系统无法工作。
555定时器+负载

楼主:
就想知道其他厂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