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东买的瓦尔塔电池580A送过来的是600A

楼主(2019-12-30):
车子打不着火,找保险过来救援测试电池坏了。

然后在狗东挑个瓦尔塔新银标L2-400下单,如图QW60-580A

厂家帮我分配附近的上门安装,新电池带过来型号是QW62-600A,想知道580A跟600A的区别

楼主:
坏掉的那块是(博世)QW60-580A(保险和安装电池师傅,说博世的坏掉不奇怪)

网友A:
600a比580a的冷启动电流大,参数要高一点,你买的60ah给你换了62ah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a比580a的冷启动电流大,参数要高一点,你买的60ah给你换了62ah的很好了,

输出电流是大了20A,对原车会不会有影响。

狗东查的62ah的是比60ah贵50块钱。

网友:
冷启动电流当然越大越好了,打火时才有劲,这个值大概跟锂电池的瞬间最大放电电流类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是大了20A,对原车会不会有影响。

狗东查的62ah的是比60ah贵50块钱。 ...

哥们,这个电池不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个电池不错,多少钱买的。

上一块博世电池4S店换的原厂490元+40工时费。

这块买的488元上门换,要回收走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块博世电池4S店换的原厂490元+40工时费。

这块买的488元上门换,要回收走旧电池。 ...

那电池内的铅貌似还值点钱,我拿了 UPS 用大大小小已不能再储电的铅酸电池到卖电池的店去,还可以换些钱来,约是同等重量全新电池的 1/12 吧!呵呵~

网友:
赚了啊,闷声发财吧

网友C:
是什么车子?推荐汤浅的电瓶

网友:
3%差异,感觉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车子?推荐汤浅的电瓶

瓦尔塔电池,德国的牌子,也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是大了20A,对原车会不会有影响。

狗东查的62ah的是比60ah贵50块钱。 ...

这又不是横流源,有啥担心的。电压恒定,负载恒定,输出功率就恒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