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keil每次编译都重新编译一次这个文件?

楼主(2019-12-30):
我把编译日期时间写到代码里,用途是忘记了修改版本号时,从编译时间看程序是不是最新的。但有时候这个文件刚好没有修改。keil编译时看到文件没有修改(估计是对照文件的修改时间)就没有重新编译,得出的程序时间还是旧的。
unsigned char code DataStr[]=__DATE__;
unsigned char code TimeStr[]=__TIME__;

网友A:
右键文件 勾选 always build

网友:
Options for File 'xx.c'     Always Build 选上

网友:
你点那个重新编译呗。如果还不行,可能电脑目录坏了或者obj文件被占用了。

网友:
右键这个文件,选择"Options For File ‘xxx',选择"Always Bui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文件 勾选 always build

可以,谢谢。

网友:
我也这么做过,我是想知道什么时候编译的。

网友:
这个十多年前也用过,记得当时并没特别设置文件啥的,而编译出来的日期时间也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