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eclipse paho 做mqtt客户端messageArrived中写数据库就掉线

楼主(2019-12-30):
我使用emq自己搭建mqtt服务器,现在用eclipse paho做mqtt客户端,订阅设备上下线消息。

现在可以订阅到消息了,但是一写数据库就掉线。

求大家指教。

楼主:
看来这里大部分是电子工程师,软件搞的比较少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这里大部分是电子工程师,软件搞的比较少哦

估计是你写入数据库的函数抛出异常了,在你写入数据的函数前面家tr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写入数据库的函数抛出异常了,在你写入数据的函数前面家try试试

不是的。
我使用的ssm框架,写数据库的那行代码放在别的地方,是可以成功写入数据的。

网友B:
另搞个定时器之类的写数据库。你现在的用法相当于在中断里做事了吧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启动一个写入数据库的线程?然后让线程完成写入数据库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我使用的ssm框架,写数据库的那行代码放在别的地方,是可以成功写入数据的。

我倒建议你试试,就加一个try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搞个定时器之类的写数据库。你现在的用法相当于在中断里做事了吧

开thread线程去处理数据库操作,也是触发掉线呢.

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启动一个写入数据库的线程?然后让线程完成写入数据库的操作? ...

开线程去处理也是不可以的,照样抛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建议你试试,就加一个try而已。

抛空指针异常

网友A:
还是写入数据库的代码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写入数据库的代码的问题啊

最后确定了,我使用的是ssm框架,问题出在spring上。

在多线程中,禁止spring注入bean,所以才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