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到假货维权失败,曝光下不良商家

楼主(2019-12-31):
经常在这家拿货,EL817前前后后拿了好多单,一直没出什么问题,没想到这次中招了。商家链接就不贴了,放张标志性图片大家一看便知哪家。公布出来望大家留意此卖家。
元件主要问题是打磨后重新激光打印型号字符和mark圆点,个别元件管脚有扭转变形以及生锈痕迹,编带内2种封装后缀引脚形式混装。与卖家协商无果后申请淘宝客服介入,最终店小二以二手翻新货不是假货为由,仅判定退货退款,对假一赔三诉求不支持。板子要人工拆机后更换元件,额外加返工费暂时还排不上单,损失大了。
另,坛子里有索赔经验的大神支支招
编辑原因,重传图片

网友A:
到货没有检验测试吗?批量应该先试样的

网友B:
他不是写着全新原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货没有检验测试吗?批量应该先试样的

多次在这家拿货,一直都是正品没出过问题。没想到奸商这次来个鱼龙混珠,着了他道了。另整盘买的,每次拆开抽检还怎么上贴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写着全新原装吗?

写的是原装,以前多次买也确是正品全新货。这次给发的翻新货,投诉淘宝客服,最终以翻新货不是假货为由不支持假一赔三诉求,只认可退货退款,明显偏袒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是原装,以前多次买也确是正品全新货。这次给发的翻新货,投诉淘宝客服,最终以翻新货不是假货为由不 ...

原装跟翻新装矛盾

网友C:
以前在这家购买10个样品,贴片的,有3个批号。
估计商家进货渠道,不行。

网友:
这家是便宜,但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是原装,以前多次买也确是正品全新货。这次给发的翻新货,投诉淘宝客服,最终以翻新货不是假货为由不 ...

这种店铺就是翻新货和新货混着的,主打翻新货,他们的广告风格都一样,我买了必须会检测的,基本能用只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这家购买10个样品,贴片的,有3个批号。
估计商家进货渠道,不行。 ...

这种店铺就是翻新货和新货(估计也是回收的)混着的,主打翻新货,他们的广告风格都一样,我买了必须会检测的,基本能用只能说

网友:
看我这个,也是这个黑店,我让他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7851-1-1.html?_dsign=157db2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次在这家拿货,一直都是正品没出过问题。没想到奸商这次来个鱼龙混珠,着了他道了。另整盘买的,每次拆 ...

在某宝买东西,必须得验货,整盘也要验,不剪编带,拆几个料不影响上机,可以问问贴片厂,怎么拆料对贴片机上料影响最小。

网友:
我也在他家买过 stm32 生产过50个样品  哈哈哈 贴片后 贴片厂直接说都起泡了  明显翻新的  后来都是维修拆机  手工焊接   浪费了很多时间。。。。。要批量千万不要在这上面买。。。卖家毫无诚信可言的。你别看他分等级  全新  散新  第一次你买几个还好  等
多买一些  其实全是散新拆机的  被坑的苦不堪言!

网友:
我有个可怕的想法,建个曝光分坛把相关帖子都放到一起,只是这样子论坛压力比较大。

网友:
这个黑店我也翻车过,GOU日的这样的店居然都没被封掉

网友:
EL817是通用货,楼主为啥要到淘宝去买?难道是便宜4分钱吗?淘宝上的元件本身就是假货,在天猫上买的也是假货。

在阿里巴巴上找信用好的商家,买些真货,也很难。

总之一句货,元件从香港进来,只要在非物流公司的库房过一夜,就有可能是假货了。

网友:
给你一个我之前的例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0226-1-1.html

网友:
之前我在亿光官网上找的代理,拿了2盘贴完了才发现是假货!然后手工一个一个拆...欲哭无泪

网友:
淘宝有没有黑名单功能,像这种店铺应该放入黑名单,省得时间长忘了又从他家买

网友D:
>其实全是散新拆机的  被坑的苦不堪言!
Where are those counterfeit components made?

>之前我在亿光官网上找的代理,拿了2盘贴完了才发现是假货!然后手工一个一个拆...欲哭无泪
How come? Did you tell the vendor?

网友E: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印 ,外观 ,批号全一样,全是旧货重新打标的。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印 ,外观 ,批号全一样,全是旧货重新打标的。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印 ,外观 ,批号全一样,全是旧货重新打标的。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印 ,外观 ,批号全一样,全是旧货重新打标的。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印 ,外观 ,批号全一样,全是旧货重新打标的。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批量还敢在TB上买。

网友:
做产品供应链还是非常重要。

网友:
这家千万不能买,ds18b20被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拆前10个,看看外观,丝印,等,这个可以手贴几个没有问题的,那家都一样 ...

拆前10个不行,假货整盘的前后都是真的,得从中间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少会这样作假吧。一般丝印可以看得出的,翻新的一般会粗糙一点,精细度不够。
如果要中间抽检,不要连 ...

整盘料两头真货,就是用来让买家验货的,验前面几个,没问题上机,贴完了想退就难了。
中间抽检,肯定是跳着抽的,不把料带弄断,一般不影响贴片。

网友:
批量就少用淘宝了

网友G:
想想你前面那些出去的货,你的客户是不是也挺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想你前面那些出去的货,你的客户是不是也挺受伤?

没问题呀,有质保的,故障率还是很低,不超1%。高了我们也受不了

网友H:
这家店的上家我都知道包括谁和谁,样品量尺寸可以在这家买,稍微有点量都要慎重!

网友:
好家伙,连1毛多的光耦都造假还有没有一点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家店的上家我都知道包括谁和谁,样品量尺寸可以在这家买,稍微有点量都要慎重! ...

曝光一下啊

网友:
批量确实不要在tb上买。

网友:
淘宝太鱼龙混杂了,冒充原装的卖太无耻了。

网友:
那麻烦了,我前几天才在这家买了些器件,还没试。不过我都是买的国产的MOS管。

网友:
同样也在这家店吃过亏,对方还狡辩是正品

网友:
这价格是正品可能性不大

网友:
芯片从不淘宝,再便宜都不要!这是入职培训本,白纸黑字写的血泪史,一位老师傅10年前说过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 ...

TIP122???

网友:
0.13 一个起包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是原装,以前多次买也确是正品全新货。这次给发的翻新货,投诉淘宝客服,最终以翻新货不是假货为由不 ...

反攻量多大呢?

网友:
我也发一个给大家乐一乐

网友:
既然在假货宝买东西,,,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买回来的不能用  无限拉低期望,才有好心情

网友:
经反查记录,发现之前已经买了大几千的货了,那段时间产品不良率高,肯定和这个dog sun 的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全是散新拆机的  被坑的苦不堪言!
Where are those counterfeit components made?

打给亿光国内400电话投诉,客服转给过去无人接听,再打400电话直接给我挂断!然后打到台湾去投诉,也差不多情况

网友:
此店在本论坛已经被曝光过多次了,还有人上当?  也是不明白这黑店居然能存活这么多年

网友:
说的是全新原装,也有可能原厂次品原装。

网友:
>说的是全新原装,也有可能原厂次品原装。
How can they keep the price at such a low level for a long time?

网友:
>芯片从不淘宝,再便宜都不要!
Then, where do you get them?
What about the IC, which is not carried by LCSC?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E:
这家店的东西千万不能买,他们一个链接会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全新原装进口,我每种都买一些过来,丝 ...

中招了! 跟你一样,也是国产、进口小芯片、大芯片每种买一些(双向可控硅),到手后发现无论外观大小丝印都没有分别。
得经常上论坛查查看,才能知道这些坑

网友:
淘宝上再熟悉商家也没道德可言,就算长期合作也会时不时给你一批假货,发誓死全家都没用,有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真假。买过atmega128翻新拆死人。

网友:
TB上买一整盘CJ8820,导通电阻是标称值的两倍
幸亏设计时留了3倍裕量,贴完勉强能用,不然整批货全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