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接收传感器,是否是硅光二极管?国产有替代品吗?

楼主(2019-12-31):
附件中的2附图,请教大家,是否是硅光二极管?还是硅光二极管阵列?  有熟悉的厂家和品牌吗?

网友A:
这是CCD线阵吧,做颜色还是亮度识别用的?

网友:
CCD,好多厂家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CD线阵吧,做颜色还是亮度识别用的?

做亮度识别,光的折射后的强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亮度识别,光的折射后的强度。

你说这个就是光谱分析吧

看样子怕是滨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个就是光谱分析吧

看样子怕是滨松的

如果是日本滨松的,应该在滨松的官网上选什么产品类型来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