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超薄称重传感器或者称

楼主(2019-12-31):
需要一款称重传感器,量程>10kg,精度要求10g以内,要求厚度小于10毫米,请问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某宝搜称重传感器,然后价格升序排一下,最便宜的看看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称重传感器,然后价格升序排一下,最便宜的看看是否合适

厚度10MM下的很小

网友:
看看体重称的传感器指标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10MM下的很小

那“小钢片称重测力传感器”看看行不行

网友:
贴个应变片自己搞一个也不难

网友B:
搜:片状 称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片状 称重传感器

片状那个精度基本没有

网友(2020-03-03):
应该不好找,可以联系订制

网友:
40kg数字手提秤里面的传感器厚度小于10mm,我拆过一个。

网友:
你这厚度是指受力方向的厚度么,如果是,就比较少了,还有就是你最终受力盘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