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接外部线材导致CLK对地的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31):
现在用示波器直接对接在输出端口(图1),测试出来的纹波还好(图2),但是如果外部用接了一根线材(图3),测试电源的话就会发现很差(图4),线上有个3M的时钟信号,如果把这个时钟信号线去掉,就好了,但是接上去波形就如下图所示:
这种加什么能解决呢?

网友A:
加强输出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强输出不行吗?

输出加强你就等死吧。ttl信号走长线很麻烦,我试验过50cm的线走spi用2mbps都要跪,最后不得以我用的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强你就等死吧。ttl信号走长线很麻烦,我试验过50cm的线走spi用2mbps都要跪,最后不得以我用的屏蔽 ...

我现在测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电源,示波器测的是VCC和GND两端,带线(一并排线上有个3MHZ的CLK)和不带线的差别

网友C:
时钟用同轴线,屏蔽层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用同轴线,屏蔽层接地。

除了改线材,有啥其他办法么?

网友D:
终端接板子测试下, 凭空测试时, 地线干扰很多.

网友:
找根60M的示波器探头,拆了,拿屏蔽线接在CLK信号上,应该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改线材,有啥其他办法么?

有难度,3M频率不低了,负载不匹配回波反射很多,干扰自然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端接板子测试下, 凭空测试时, 地线干扰很多.

我有单独试过,只把VCC和GND引出来量,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在拿一根线把CLK接出来,然后再缠绕到VCC那根线上,干扰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电源,示波器测的是VCC和GND两端,带线(一并排线上有个3MHZ的CLK)和不带线的 ...

你的电源输出阻抗很高吗?还是你的地线阻抗高地电平不纯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单独试过,只把VCC和GND引出来量,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在拿一根线把CLK接出来,然后再缠绕 ...

如果vcc线阻抗大,出现你说的问题是显然,试着降低阻抗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强你就等死吧。ttl信号走长线很麻烦,我试验过50cm的线走spi用2mbps都要跪,最后不得以我用的屏蔽 ...

输出加强同时在输入侧接470欧的电阻,2Mbps的SPI我经常走1米远都没事,用的还是牛角座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加强同时在输入侧接470欧的电阻,2Mbps的SPI我经常走1米远都没事,用的还是牛角座排线 ...

输出加强输入侧接470R的电阻?这个意思是直接并联一个470R的电阻在输出端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出加强输入侧接470R的电阻?这个意思是直接并联一个470R的电阻在输出端么?

并在输入端,也算终端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在输入端,也算终端电阻吧

试过了,效果不是很好,在CLK的线上加了一个LC滤波,100R+100pf,效果有改善,但还是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