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核心板24V转5V转3.3V,芯片碰一下就死机

楼主(2019-12-31):
在板子上用24V转5V再转3.3V给芯片供电,2596和1117电路都是常规电路图,原理图没改参数,芯片很容易就死机,但是从别的板子接3.3给芯片供电就稳定,怎么办呀

网友A:
楼主,不要重复发帖,这个论坛管理很严格,不然你的ID就没了。

网友A:
另外2576我不会用4148这种小功率的二极管,电感我也不会用100mH这么大,电解电容我也不会加到1000uF,输出我会加MLCC,不只是一个电解,还有,1117的输入输出电容去哪里了?最后,贴PCB图
如果没把握怎么用,打开手册里面有完整的参数自己layout图,不要自己琢磨着做。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你确定按照手册选的器件?电感100mH?LDO输出没电容?D2一般用肖特基。

网友:
3楼的问题,楼主对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576我不会用4148这种小功率的二极管,电感我也不会用100mH这么大,电解电容我也不会加到1000uF,输出 ...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重复发帖,这个论坛管理很严格,不然你的ID就没了。

之前那个帖子因为是手机发的,没有配图,又不知道哪里删帖,所以重新发的

网友B:
100mH我的天 这还能叫dcdc吗

网友:
看了一遍你发的帖子,是个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H我的天 这还能叫dcdc吗

估计是标错了

网友:
看了一遍你发的帖子,的确是个狠人。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3.3v电源,估计就有答案了。

网友:
确实,直接用示波器看就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3.3v电源,估计就有答案了。

就是没有示波器,我估计也是毛刺比较大,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576我不会用4148这种小功率的二极管,电感我也不会用100mH这么大,电解电容我也不会加到1000uF,输出 ...

元器件改了一些,现在还是形,图片我发出来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楼主也是一个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楼主也是一个神人

求指点,大神

网友:
所有电源输入输出都加上几个0.1,0.01uF再看

网友:
楼主电感实际用的是470,2596用33字标330,二极管用ss34

网友:
3.3V 上面一个电容都没舍得加么? 1117输出。

网友:
100mH的电感? + 1000uF电容?这么玩的吗?
电感改小,电容改小,用钽电容试试,再加退耦电容,0.1uF这样的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436-1-1.html

重复发帖。重复帖子已经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