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防反接电路(MOS管实现)

楼主(2019-12-31):
电源防反接电路(MOS管实现)。特点:比二极管电路功耗小。

网友A:
这个成本有点高吧,得二三块钱。

网友B:
我们一般用可恢复保险,配合正向并联的肖特基实现

网友:
对电压范围没处理。对栅源关断没加泄放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有点高吧,得二三块钱。

看功率大小。小的SOT-23的,几角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可恢复保险,配合正向并联的肖特基实现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大概多少?如果太大,大电流时功耗就比较大了。

网友B:
并联啊,不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啊,不是串联。

哦,这个高明。

网友:
保险丝加单向tvs

网友:
MOS管上最好加个稳压管

网友C(2020-02-16):
用一个全桥二极管电路,直接不怕电源输入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全桥二极管电路,直接不怕电源输入正负。

二极管都会有压降,降低电源效率。

网友D:
我用的场合是24V4A,直接二极管压降大,太烫了.用自恢复保险丝我试过也有压降的,正向电流一大也是发烫,而且电压到24V也是没有保护作用,过流还是导通.后来都是用nMOS管做的反接保护,效果杠杠的.

网友:
这样做的话,EFT容易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并联啊,不是串联。

可恢复保险丝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场合是24V4A,直接二极管压降大,太烫了.用自恢复保险丝我试过也有压降的,正向电流一大也是发烫,而且电 ...

你这个比较好。如果只是并消特基也不行,电流太大,并2个SS34都有烧的风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恢复保险丝怎么选?

我一般都是取2~3倍的额定电流的,然后就是尽力选内阻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场合是24V4A,直接二极管压降大,太烫了.用自恢复保险丝我试过也有压降的,正向电流一大也是发烫,而且电 ...

这个应该比楼主位的好,N沟道的管内阻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场合是24V4A,直接二极管压降大,太烫了.用自恢复保险丝我试过也有压降的,正向电流一大也是发烫,而且电 ...

也要散热的,MOS有个缺陷就是正比阻抗,我一般大电流都是用拆机IGBT,因为这个件是非关键件,用拆机件妥妥的,还便宜 ,IGBT两端再接差分放大加温度补偿做过流检测

网友F:
ADI有专门讲的,我公司产品在这之前也设计了一些防反电路,基本思路和这个相似

网友:
学习了,防反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I有专门讲的,我公司产品在这之前也设计了一些防反电路,基本思路和这个相似 ...

专业级的,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