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画板子会需要用到1mil以下的精度吗?

楼主(2019-12-31):
请教一下,大家画板子的时候是否需要要用到1mil以下的精度?是否mil单位的可以不考虑3位精度,只需要一位精度就足够了,mm和cm,inch才需要3位精度小数。

网友A:
有时候设的是mm,生gerber时会报精度不够,直接是4位小数就不抱错了,就得过且过了,实际还是3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设的是mm,生gerber时会报精度不够,直接是4位小数就不抱错了,就得过且过了,实际还是3位的。 ...

那个只是生成gerber的时候,画板的时候用不到这么小的尺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是生成gerber的时候,画板的时候用不到这么小的尺寸吧

个人比较习惯公制的,个人认为0.001mm绝对是PCB加工的极限,我用这个精度也主要是有些封装是英制的也能保证其绝对的精度,这样肯定不会出错,0.001mil肯定是用不上了。。

网友B:
还是公制吧, 现在新出的器件都是公制了, 用英制反而麻烦.

我现在器件/外形网格用0.5mm, 走线/过孔网格用0.125mm. 主要是方便对齐到整数mm.

网友C:
100mil = 2.54mm
10mil = 0.254mm
1mil = 0.0254mm
0.1mil = 0.00254mm
0.01mil = 0.000254mm

所以 0.1mil还是用的到的。  一般 机械加工精度到0.001mm是极限

网友:
公差,软件单位换算,斜线和圆弧,都会用到更高精度的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公制吧, 现在新出的器件都是公制了, 用英制反而麻烦.

我现在器件/外形网格用0.5mm, 走线/过孔网格用0. ...

芯片管脚间距、接插件管教间距都是英制的

网友:
我画板子还是用英制,理由和楼上一样,封装库的引脚间距都是英制的,最小使用1mil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管脚间距、接插件管教间距都是英制的

英制公制的都有,标公制的就用公制,标英制的就用英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管脚间距、接插件管教间距都是英制的

DIP和SOP是英制, QFP/QFN/BGA都是公制了啊...

FFC之类密度大一点的接插件也都是公制.

网友E:
在画差分线的时候,往往需要把线宽线距设到 0.1 mil 的精度,以达到指定的阻抗。
有时信号线为了保证与邻近导电体的距离,也不得不设为 0.1 mil 精度的线宽。
目前 PCB 的加工工艺,可能最高精度就是 0.1 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il = 2.54mm
10mil = 0.254mm
1mil = 0.0254mm

什么pcb线路需要这么高精度,感觉搞芯片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画差分线的时候,往往需要把线宽线距设到 0.1 mil 的精度,以达到指定的阻抗。
有时信号线为了保证与邻 ...

差分也不需要0.1mil这么高精度吧

网友:
需要啊, 我准备做飞船返回天狼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分也不需要0.1mil这么高精度吧

如果是高速板可以这么设,目前PCB(走线)加工差不多在1mil, 0.1mil以下估计不是板极了

网友F:
LZ 你实际上是不是想说分辨率?
像 mm 单位的整数转换为 mil 后小数点后肯定有数值吧,分辨率只有 1mil 的话表达不了

网友:
现在我都是用公制了,新出来的封装都是用公制的。要控制特征阻抗,也不用那么精确,毕竟阻抗连续比精确匹配重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你实际上是不是想说分辨率?
像 mm 单位的整数转换为 mil 后小数点后肯定有数值吧,分辨率只有 1mil 的 ...

我们现在开发软件因为这个公制和英制单位转换,导致精度丢失,只能想办法砍掉小单位的精度,避免误差

网友:
软件可以做到0.1MM以下 0.000几都可以做到。
可问题是PCB板能做到这个精度么

网友G:
高密度的板子,会走一些走线是带小数的,比如4.5mil,5.5mil

网友:
只遇到过一个情况 就是画等长的时候有的客户要求误差1mil

网友H:
是的,高密度板子会用到0.1mil分辨率,不然很难受,还有就是一些载板,线宽小于50um。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密度的板子,会走一些走线是带小数的,比如4.5mil,5.5mil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高密度板子会用到0.1mil分辨率,不然很难受,还有就是一些载板,线宽小于50um。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