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研究一下动力电池,以这款汽车启动电源入手

楼主(2019-12-31):
没什么基础,一点一点学吧!

楼主:
这款电源由于启动汽车过放电了,鼓包了,后来没管,自己又缩回去了,一直没再充过电了。打算先把外皮撕开看看什么电芯~~希望没什么安全问题~

楼主:
拆开了,好像是三片组成,但那个编码还没搞懂?

楼主:
测一下电压,11v,汽车启动电压是12v

楼主:
这种胶带,像是耐高温玻璃纤维胶带

网友A:
用日立那款做了一个,启动小排量的车跟玩一样。

网友:
A123启动汽车没问题。

楼主:
全部拆了,应该是三个串联,焊点不知是不是普通电烙铁焊的?

楼主:
推测那两透明的胶片是耐高温绝缘胶带,中间垫的长条海绵不知是什么

网友:
这种电池是属于软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日立那款做了一个,启动小排量的车跟玩一样。

提示一下是哪款电芯呢

网友:
航模用的高倍率电芯,这种直接放电启动汽车的基本上用不了几次就完蛋

网友:
我买的启动电池充满电量起来有16V

楼主:
JSY3050PA  有人知道什么芯片吗?

楼主:
用的是DW01   , 8205A 保护方案

网友:
我记得这种电池必须频繁使用才会保持寿命,如果放了长时间不用
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一下是哪款电芯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这款,不过现在涨价了之前淘宝上大把的都是25左右。我买的时候100块钱4块包邮。

网友:
研究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