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怎样实现类似现在高级冰箱上很清脆“叮叮”声...

楼主(2019-12-31):
冰箱的触摸按键按下去后蜂鸣器发出“叮叮”很清脆悦耳的声音,不是讯响器那种滴滴声很清脆悦耳请问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那个是无源蜂鸣器,根据驱动频率可以改变声音的音调

网友:
无源蜂鸣器?类似于喇叭

网友A:
这个简单,伪和弦,普通无源蜂鸣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伪和弦,普通无源蜂鸣器即可

您好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录取声音,波形编辑查看,照着搞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和弦,挺过瘾的。曾经蛋疼,几十个蜂鸣器组成和弦矩阵,方圆50米清晰可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占个座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表示有兴趣

网友:
好像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实现假和弦,期待楼上开源

网友:
表示有兴趣

网友:
感兴趣
我都是三极管驱动有源,高低电平+几百ms延时,很刺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一个无源一个频率声音?这个硬和旋

网友:
感兴趣,顶一下。

网友:
太有兴趣了,另外搭车请教:有源的经常会挂掉,而且频率一致性也是很差,无源的是否会可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五十米这个厉害了,啥时候放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兴趣,很期待

网友C:
記得 Linux 有一個自帶驅動,可以在一台沒有耳機、喇叭的台式電腦上,用主板蜂鳴器代替音響,播放音樂。

网友:
估计就是录了一段音效, 用喇叭播放吧. 量大的有专用ic.
或者存个wav在spi flash里, 用单片机读取播放, 也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記得 Linux 有一個自帶驅動,可以在一台沒有耳機、喇叭的台式電腦上,用主板蜂鳴器代替音響,播放音樂。 ...

梁肇新写过windows版的, 我用过
不过那时主板上接的就是个小喇叭, 不是蜂鸣器.

网友:
表示很感兴趣啊,大佬求带

网友:
之前我做过一个假和弦,用两个io口分别控制蜂鸣器高端和低端,一端pwm直接控制,一端通过电容控制,利用电容充放电实现的。两个io波形大概这样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有兴趣,期待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前排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非常感兴趣!

网友:
前来凑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老哥厉害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等大师的50个的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搬着小马扎,坐等开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兴趣,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有兴趣,最近刚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有兴趣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蜂鸣器相控阵…牛逼…

网友:
非常感兴趣

网友:
热贴,非常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我报名,我感兴趣,支持大神

网友:
表示有兴趣,闲时可以玩一下

网友:
10个名额已经达到了。

网友:
蜂鸣器能像喇叭那样放音乐,还和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期待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先报个名,期待中

网友:
排队,搬凳,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报名学习

网友:
报名学习

是不是叫做 美音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表示感兴趣,向大神学习!

网友:
这个好玩。。。有意思

网友:
来兴趣,顶一顶。

网友:
感兴趣,顶一下。期待开讲!

网友:
报名学习,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占座坐等大神开源

网友:
有兴趣,坐等大神

网友:
目前用的贴片蜂鸣器频率是固定的3.4k,是不是不能变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高人,表示感兴趣,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愿闻赐教

网友E:
里面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的。

网友:
楼上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的。

请教一下:音阶那列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的。

围观学习

网友:
家电上基本都是这种蜂鸣器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感兴趣,赶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非常感兴趣,搬板凳观摩。

网友:
好像论坛里还有一个帖子说是用假和弦实现音乐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搞搞搞。

网友:
坐等开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感兴趣,期待。

网友:
坐等开讲,

网友:
以前玩过,用PWM控制RC+三极管,充电放电。

网友:
标记,感兴趣,等开讲

网友:
非常感兴趣,坐等开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梁肇新写过windows版的, 我用过
不过那时主板上接的就是个小喇叭, 不是蜂鸣器. ...

那个我也用过,WINDOWS3.2和WIN95,97都可以用,但是温酒吧不能用,当年在486DX66没声卡的电脑上折腾过多媒体光盘的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感兴趣  开搞开搞

网友:
感兴趣,报名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的。

参观学习

网友:
50米这个厉害,期待开讲

网友:
这个贴挺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期待开讲!

网友:
已开帖,谢谢大家性趣。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54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的。

音阶表,围观学习。

网友:
搬个板凳,期待开讲!

网友:
非常感兴趣!

网友:
想声音好听估计还是用喇叭比较好

网友:
等待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个兄弟表示感性趣的话,节后开个贴,奉上STM32源码,电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2个或数个蜂鸣器组成真 ...

表示很有兴趣,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上几位,回帖之前建议先把楼爬完,98楼amigenius 开新帖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546-1-1.html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B:
录取声音,波形编辑查看,照着搞频率。。。。。

求推荐波形编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