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好用的对makefile支持比较好的开发arm单片机的IDE推荐么?

楼主(2020-01-01):
一直在用Eclipse做stm32和gd32的开发,由于项目比较复杂,需要跨芯片,好几个不同的项目有非常多复用的代码,还用到了unity的单元测试,lint代码检查工具之类的东西,ide自带的编译管理功能很难满足要求,所以都是通过还是通过makefile来控制编译。

现在用的eclipse来做ide,对makefile支持很不错,代码提示很好用,编辑器相比vscode之类的新生代编辑器的弱一些,但也基本够用。Eclipse还能够用正则表达式处理makefile的输出结果,显示编译和单元测试的错误警告等信息,在其他ide上没发现类似的功能。

Eclipse的短板在于单片机相关的一些功能缺失或不完善,比如JLink的调试功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接查看反汇编,对rtos几乎零支持,等等。除了基本的调试功能,基本没有其他针对单片机的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单片机相关功能强一些,同时对基于makefile的工程项目支持也比较好的ide推荐?基不基于Eclipse的都可以,但是得至少支持stm32和gd32两款芯片。

网友A:
我十幾年不用 jtag 調試
通過 make 命令編譯
eclipse 僅用來編輯
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幾年不用 jtag 調試
通過 make 命令編譯
eclipse 僅用來編輯

ide如果能集成一些东西还是很方便的,比如直接查看反汇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ide如果能集成一些东西还是很方便的,比如直接查看反汇编。

objdump 一個命令就可以生成 C 語言混合滙編的格式,看起來很方便啊。

网友B:
目前在玩vsc搞stm32,看起来还好。调试功能感觉比mdk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玩vsc搞stm32,看起来还好。调试功能感觉比mdk差。

也用了下,基本功能可以,但是反汇编,rtos支持,还有变量打印不能 16进制 等功能没有,比较不爽

楼主:
试了一下ST的TrueStudio跟NXP的MCUExpresso,虽然说明是只支持STM32的MCU,但是如果不用它们自带的编译相关选项,用Makefile的话其实也能支持GD32。Eclipse有的功能它们都有,额外还有一些单片机专用的功能,准备再深入试用下。

网友:
makefile的工程目前我是通过生成compilation database(https://github.com/rizsotto/Bear) 然后用c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