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四驱遥控小车

楼主(2020-01-01):
其实这次就是把原来做的智能车改成了遥控车,将来还想继续改造智能车,来回折腾。
有时候觉得折腾这车花费不低,还不如买一个遥控车,但其中乐趣是不一样的。
这个四驱车是由四只N20减速电机驱动,500r/min @ 6V。
左边两只电机并联,右边两只电机并联,可利用差速实现原地转向;
也可由MG90S舵机控制前轮偏转实现机械转向,但是这个转向结构与汽车
相比是有区别的,虽然可能不太实用,但是制作起来较为容易。
据我的猜测,这种转向结构如果跑太快前轮发生碰撞可能容易损坏舵机,
所以我用的是金属齿的MG90S。
电池是 2S 500mAh,动力还是不错的,满油门跑起来速度与步行差不多,力量也不错,
甚至能上墙。
本来打算自己做个配套的控制电路,由DRV8833模块驱动电机,有大灯、转向灯、
超声波测距,PCB都画好了,但是厂里的打印机不给力,打样舍不得,暂时放弃。
所以就直接用玩遥控飞机的现成电路先让它跑起来,虽然丑了点,但还挺好玩的。
对于无刷电调,两组电机可以分别接在两相上,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就实现了差速转向,
由于电调的电路和程序都是自己弄的,所以改起来没啥难度。
遥控器是右手油门,我的配置是:
左摇杆的X方向控制舵机转向,Y方向控制前进后退;
右摇杆的X方向控制左右电机差速,Y方向用于限制最大油门(即限速)。
暂时让它就这样跑吧,以后有机会再加大灯、超声波、摄像头等,让它更智能一些。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上传图片怎么老传不了?)

网友:
老哥出品,必出精品

网友:
又出大作了,

网友:
那个转向的舵机 控制方向的方式很有创意

期待分享后续的测试过程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佩服!
另外,你那个控制方向,其实可以不使用舵机的(使用舵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能会精准一点儿), 直接控制前面左右两轮的速度差即可实现转向。

网友:
舵机转向设计的有意思

网友:
DIY大神,又出新作品

网友:
转向设计有意思,DIY厉害了

网友:
转向最难了

楼主:
是啊,所以做得较简单,有点像拖拉机。
其实在转向那里的M3螺丝上套了一截六角铜柱,六角铜柱经打磨为外径4.5(夹在钻台上转,用锉刀锉),
高度为刚好两层PCB,PCB上钻4.5的孔,然后垫片、螺母上紧,配合得刚好,转向精度还行,螺母也不会松动。
看起来效果还行,做智能车应该足够,看淘宝上有类似结构的车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做得较简单,有点像拖拉机。
看起来效果还行,做智能车应该足够,看淘宝上有类似结构的车架。 ...

飞思卡尔的智能车 就是用舵机转向的,记得上学时搞过  叫蓝宙电子吧

网友A:
请教一下哈,为啥不使用两边的电机的差速来转向的呀,谢谢。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四驱的还需要舵机来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哈,为啥不使用两边的电机的差速来转向的呀,谢谢。有什么讲究吗。 ...

曾尝试过差速转向,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787-1-1.html
但是用在智能车上感觉不够精准,轮子容易打滑,适合较短的车体,或者仅两后轮驱动、前轮为万向轮的车子。
舵机转向较为细腻。
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两种方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驱的还需要舵机来转向?

是的,感觉不一样的。

网友:
舵机转向好评,以前弄过差速的感觉不灵活,特别是速度快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曾尝试过差速转向,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787-1-1.html
但是用在智能车上感觉不够精准,轮 ...

因为你之前的前后轮是刚性连接的,差速转向肯定效果不好。
现在有转向架就不一样了,不过还是比较考验四个轮子的协同控制能力
四驱车一般在速度超过一定值后会自动切换成两驱,并不建议在铺装路面上使用四驱模式

网友C:
转弯时内外侧的轮子转动半径不同,所以偏转角度要不同。
再加上没有差速器,这只适合低速慢慢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弯时内外侧的轮子转动半径不同,所以偏转角度要不同。
再加上没有差速器,这只适合低速慢慢爬。 ...

是吗?在我的印象中轮子的轴线相交于一点就行啊,我这转向机构应该还算顺畅吧?
我对机械不怎么懂,有没有内行人士给咱科普一下?

网友:
装载机就是这种底盘

网友:
碉堡了666

网友:
楼主厉害,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之前的前后轮是刚性连接的,差速转向肯定效果不好。
现在有转向架就不一样了,不过还是比较考验四 ...

搭车问下,四驱怎么保证各轮速度一致。

网友:
厉害了,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四驱怎么保证各轮速度一致。

加传感器测速啊,转弯的时候速度是要不一样的,四个轮子的速度都不一样。
要不然就像上发条的玩具车那样,用一根轴固定两个轮子。
早期玩具四驱车似乎就是这样,两个前轮一根轴,两个后轮一根轴,前轴与后轴之间还有一根轴,通过伞齿联动,四个轮子转速一致。

网友:
四轮独立四驱带伺服舵机转向,楼主N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四驱怎么保证各轮速度一致。

四驱车有前中后三个差速器,通过差速器协调各轮转速

网友:
这个转向机构真心赞,简单实用!

网友E:
大佬,用麦克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用麦克轮吧。

麦克轮平地还行,转向机构都省了;
只是我还是需要越野,来,看下昨天草地上跑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5Mzg5NjM5M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5!2~5~5~5!2~5~5!2~5!2~5!2~5~5!2~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5Mzg5MzEyMA==.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5!2~5~5~5!2~5~5!2~5!2~5!2~5~5~A

网友:
要是用: 亚克力板 + 大轮子 做一个特大号的,四轮独立驱动,另外再把灯光、声音都搞上,玩起来肯定比较过瘾。。

楼主:
假期闲得慌,更新一下:
上层加了一块专用控制电路板,采用DRV8833模块作驱动,单按键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增加了超声波测距,用于自动跟随,流程是这样的:前进一段时间后停止,左右摇摆,记录距离最近的点的方向,然后向这个方向转向再前进一段时间;
也可配合无线模块作为遥控车。
电路和程序:

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yNzE1ODIxNg==.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期闲得慌,更新一下:
上层加了一块专用控制电路板,采用DRV8833模块作驱动,单按键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不得不再顶一下楼主的大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再顶一下楼主的大作,哈哈

谢谢关注

网友(2020-02-01):
引用 楼主:
假期闲得慌,更新一下:
上层加了一块专用控制电路板,采用DRV8833模块作驱动,单按键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你这假期过得真扎实!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动手能力点赞!大神

网友:
动手能力一流 赞

网友:
和孩子一起做 一定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