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晖和百度同步不了了,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01):
请教群晖和百度同步不了了,要怎么解决,以前只要把网盘的东西同步到群晖中,感觉还很用,现在同步不了了

网友:
不是应该问群晖客服吗?

网友:
那个同步可以关掉吧,我一般都关着,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同步。要么就重新安装一下,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