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致敬最心仪的论坛,故态硬盘之饬。。。

楼主(2020-01-01):
L450的笔记本,128G固态就这屌样了,拆了固态用机械,正常。此固态放另一台机做了系统,一切正常,这是何解???

网友:
我也试过,系统突然间找不到硬盘,然后用usb sata试就行,然后又回系统又可以了,这是ssd要坏了的征兆??

网友A:
固态常见的掉盘
俗话说得好:管他mlc还是qlc,经常是存储芯片擦写寿命都没用完,主控芯片就挂了

网友:
是不是说固态硬盘的可靠性比机械差好多?

网友:
钱还有,人没了。

网友:
我t420原配的intelssd还好的,哈哈

网友B:
   固态硬盘,也就这样了,,,看来只能等“”液态硬盘“”了   手里还有一片M2接口好像512G的ssd,从来没上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常见的掉盘
俗话说得好:管他mlc还是qlc,经常是存储芯片擦写寿命都没用完,主控芯片就挂了 ...

深有体会,家里还有一固态硬盘躺尸中……也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6年前的Intel一直坚挺

网友:
三星和东芝的固态,用好久了一直很坚挺

网友:
没备份资料只能哭了

网友:
看主控有开盘软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也就这样了,,,看来只能等“”液态硬盘“”了   手 ...

2280么,出不

网友C:
我的主盘是固态,现在系统有一个现象,到一定时间,cpu占用率会到100%,干啥都卡死。看任务管理器,也没有啥占用资源多的进城。等2分多钟后,又恢复了。不知道是啥情况。是不是操作系统该重装了?win7

网友:
已用废了好几个固态,掉盘,掉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盘是固态,现在系统有一个现象,到一定时间,cpu占用率会到100%,干啥都卡死。看任务管理器,也没有 ...

以前用机械硬盘时有试过,就是读到坏块,然后?一堆短时间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也就这样了,,,看来只能等“”液态硬盘“”了   手 ...

据说气态硬盘已经出来,放个屁就可以共享资料。

网友:
固态价格越来越低,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我用了这么多固态,还真没有一块坏掉的:

三桑830(MLC)128G,2012.11
东芝Q300  250G,2015.11
闪迪至尊超极速(MLC)480G,2016.2
intel s4510 480G,2019.5

以上这些都是京东货

三桑981 500G,2017.6
intel 4510 1.6T  3片,陆续购于淘宝硬盘商家,最长的用了1年多了。

这么多片ssd,无一损坏,连最垃圾的Q300现在也能用,只是性能垃圾而已。
其中intel的一片4510我为了学习使用iometer,基本一天一个全盘写入擦除,持续了一个多月,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机械硬盘时有试过,就是读到坏块,然后?一堆短时间就坏了。

今天把硬盘拆了,内存拆了,然后把金手指擦了擦,装上去,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