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380伏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0-01-01):
图片为工作原理图,电机1和电机2都为380伏三相电机,电机1为软启动的通过皮带带动2电机,1号电机和2号电机均为160kw的交流三相电机,工作方式为先1号电机通过软启动方式启动通过皮带带动2号电机,当2号电机的转速达到额定值得时候合上2号电机的380v电源开关(交流控制接触器),这里有两个疑问咨询各位熟悉电机的大佬,合上2号电机的交流接触器的时候,2号电机的回路电流会不会有个突变,就像是2号电机从0开始启动一样有个冲击电流

网友:
请教两台电机用皮带相连然后共同驱动一个负载吗?

按照图示意思像是用软启动同时启动两台电机,然后再用接触器短接软起动?

楼主:
是驱动一个负载,其实是一个电机软启动代动一个负载个另外一个电机,当第一个电机启动后延时30秒再启动第二电机,老是起动不了,我觉的是不是第二个电机启动的时候有冲击电流,虽然第二个电机被带动了,但回路里是没有驱动电流的

楼主:
第二个电机用在被第一电机代动后再用接触器加外部电源一起驱动负载,我的图有点问题

网友A:
延时30s启动第二台电机失败,是什么状况?

有时能启动?有时启动不了?

是软启动启动不了两台?还是软启动启动电机到额定转速后,接触动作失败?

网友B:
第2个电机被动转时,可能会有发电机效应,此时应该将2号电机的电源线短接,当需要给2号电机供电时再断开短接,类似于星角启动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个电机被动转时,可能会有发电机效应,此时应该将2号电机的电源线短接,当需要给2号电机供电时再断开短 ...

这个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
在接通2号接触器后再启动变频器,记着打开转速追踪功能

网友:
好奇怪的应用啊

网友C:
道理上讲不通的,第二台虽然跟着转了,但是定子没有电流,鼠笼转子也就没有电流,不能形成励磁,也就不能对定子线圈形成反向电动势,因此第二台 启动的瞬间电流,并没有减小,但是高电流时间段减少,对电网的瞬间冲击没有降多少,只是冲击时间变短,为了减小冲击第二台可以采用降压启动,不过160kw的电机最好软起动了,否则冲击真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道理上讲不通的,第二台虽然跟着转了,但是定子没有电流,鼠笼转子也就没有电流,不能形成励磁,也就不能对 ...

估计是想省一个启动器的费用!又或者是两台电机输出并联驱动一个负载,需要同时启动!

很奇怪的应用,第一次见!

星三角启动时,有些接法,在切换间隙,其实也相当于电机与电源全部断开了,然后再切换到角接。

按道理空载时转速上去了,接通电源时冲击比静止启动小很多了,影响不大的!

网友A:
以前处理过一些启动柜,因接触器的问题切换出现时序竟争,导致启动失败,或者烧坏接触器的。

网友D:
异步电机也会发电,启动失败估计是发电相位和接入的相位不一致,造成大电流

这东西已经被前人研究透了,找资料看看就知道咋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异步电机也会发电,启动失败估计是发电相位和接入的相位不一致,造成大电流

这东西已经被前人研究透了,找 ...

三相电机的剩磁应该很小吧 ,发电效应应该很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30s启动第二台电机失败,是什么状况?

有时能启动?有时启动不了?

电机是用交流接触器接入电源的,接触器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的,其实这是别人的东西,现在需要修理,再第二个电机接入电源的时,继电器刚接触就断开了,这里面有过流和过压保护,我怀疑是有个冲击电流保护了,但有些时候又能启动正常工作,而且工作中会突然两个电机都停了,这个可能是负载重了,造成的我认为,负载是个制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异步电机也会发电,启动失败估计是发电相位和接入的相位不一致,造成大电流

这东西已经被前人研究透了,找 ...

但有时也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处理过一些启动柜,因接触器的问题切换出现时序竟争,导致启动失败,或者烧坏接触器的。 ...

时序倒不会,我这里是先软起第一个电机,再过30秒启动第二个电机!

网友:
好大功率的电机啊

网友E:
有没有启动电容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有时也能正常启动

有时又能正常启动,这不是应了坛友的判断嘛

相位比较匹配的时候可以启动,不匹配就启动不了,估计不能启动占大多数,某些能启动的时候可能也是相位匹配度没有差到一定程度造成的

话说这种奇怪的启动方式,怎么上来就开干了,原理不应该先摸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用交流接触器接入电源的,接触器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的,其实这是别人的东西,现在需要修理,再第二个 ...

这设备是一直存在这些问题,还是本来能正常运行,只是目前出了故障需要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启动电容的呢?

用软启动模块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是一直存在这些问题,还是本来能正常运行,只是目前出了故障需要修理? ...

最奇怪的就在这里,之前运行的没有问题,但突然有一天停了一下电,然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又能正常启动,这不是应了坛友的判断嘛

相位比较匹配的时候可以启动,不匹配就启动不了,估计不能启 ...

这样的人设备有两台,另外一台从头到尾都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是相位问题,但另外一台无论停电与否都是正常工作,就觉得奇怪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打火花引起瞬间过载,接触器触发过载保护。
1、接触器有问题了,以前正常能启动,现在接触器有问题,过载电流变小、过载反应过于灵敏。
   可以换一个过载电流更大的接触器试试。或者看看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消掉接触器闭合瞬间的火花。
2、电机2线圈可能漏电或短路,这就较难检查了,不是绝对短路的话,偶然过载了就跳。

网友A:
1.断开负载控制启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检查一下电机和设备的轴承,以及设备是否有卡阻!
2.不正常,检查第二台电机的控制柜。楼上说的火花短路也有可能,启动120kw电机的接触器带有灭弧罩,用砂纸打磨掉弧光烧过的地方,检查接触器触头情况,必要时替换法!
3.检查各元件的控制线接头是否良好!接触器动作振动比较大,有接触不好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打火花引起瞬间过载,接触器触发过载保护。
1、接触器有问题了,以前正常能启动,现在接触器 ...

关于火花,我再看看,关于漏电这个不好查,但有时又正常运行24小时,主要问题就是启动瞬间的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断开负载控制启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检查一下电机和设备的轴承,以及设备是否有卡阻!
2.不正常,检查 ...

空载启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有一点可以走的方向是是否是火花引起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当一个特定转数的电机转动到额定转数时,再接入电源,电源回路会不会有个冲击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当一个特定转数的电机转动到额定转数时,再接入电源,电源回路会不会有个冲击电流 ...

这情况就好比启动一次后,停止。在转速还没降下来时,再启动一次!

影响不是很大,转速越低需要的启动力矩越大,启动电流就越大!

电压不变,额定转速就对应额度电流!

网友:
会不会有相位的问题?比如电压在30度位置时,电机转子在60度位置?没实践过,瞎逼逼的

网友:
不会的,你都是交流异步电机,只要转速到你的额定,交流异步电机的电流是由负载跟转差决定的,2号电机电流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当然如果是永磁同步电机就要考虑相位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的剩磁应该很小吧 ,发电效应应该很弱吧

发电是不会的,剩磁是很小的,都停很久了,我们之前测试,电机如果在旋转的时候通电,电流会比静止启动电流小很多,至于lz这是个什么情况就不太清楚了。转速追踪也只是变频器才有的吧,而且这么高转速,不一定每次都能追成功吧,如果频繁启停,还是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还是老老实实用电感变压式启动箱吧,可控硅移向调压式的可靠性达不到

网友:
电机在转的情况接入380是不可能有什么冲击电流之类的,不然星三角是作什么用的!!
一么是电机坏了,一么是交流接触器坏了,一么是转起动坏了。

楼主:
现在结帖,问题找到了,这套设备有两个控制部分,一个是柜子上面,一个是在房间里面,房间里面的启停开关出问题了影响柜子上面的按钮,造成误动作

网友C:
不过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动方案,楼主有测两台电机的功率分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动方案,楼主有测两台电机的功率分配情况吗

两个电机都是160kw,两个电机拉动一台负载,分配情况没有测过,之前老是在处理问题,接下来看看,满负荷运转,电流达220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动方案,楼主有测两台电机的功率分配情况吗

软启动一拖一,一拖二,一拖三都应用很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一拖一,一拖二,一拖三都应用很多年了!

这个可不是软起动一拖二,第二台电机不算软起动,这个是两个电机二拖一,其中一个一个一开始从动  到达额定转速后直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是软起动一拖二,第二台电机不算软起动,这个是两个电机二拖一,其中一个一个一开始从动  到达额 ...

和我的理解一样

网友:
第一次见,mark

网友G:
大哥,你能搞出这个图,说明你真是搞齿轮的,基本的交流电常识都没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0KW的电机怎么可能才220A,空载吧,我这边132KW的电机,空载在100A左右,拉满载的时候能够到370A以上, ...

两个160kw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能搞出这个图,说明你真是搞齿轮的,基本的交流电常识都没整明白! ...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能搞出这个图,说明你真是搞齿轮的,基本的交流电常识都没整明白! ...

这个是人家已经成型的电路结构,只是现在出了问题,需要解决,我来这里咨询各位大佬,解一解心中的一些疑问,也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的根源!而且现在问题解决了,两台机器一天24小时运转很正常,几百万的东西不是说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