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的2032和谐似乎不可以用

楼主(2020-01-01):
c51用了2032的和谐,似乎keil不同意,坛子里有成功的吗

楼主:
和谐时用的是管理员启动;

网友A:
从V4开始2032的就没效了,用回V3旧版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V4开始2032的就没效了,用回V3旧版可以

我的V4一直有效呀

网友:
V5的表示可以

网友:
不是说过2020的可以继续使用吗?2020只是支持期限,类似于xp,win7已经停止维护了,但你该怎么用怎么用。

网友:
我很爱我的V4,2020 后不和谐的话 会不会有2K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V4一直有效呀

不是没效,那个可以注册到2032的注册机生成的序列号只能用在V3版上才有效,用在V4/V5上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效,那个可以注册到2032的注册机生成的序列号只能用在V3版上才有效,用在V4/V5上无效 ...

这两天一直在编译代码   编译出的文件也已经超过 没有注册的2K了

网友:
你不能选那个Professional 的选项,选Developers这个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