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keil进行cortex-A7芯片编译

楼主(2020-01-01):
现在公司用了一款海思的芯片hi3516ev300,cortex-A7的内核,目前是使用的ubuntu下编译链编译,计划后续转到keil环境下,领导刚交给的任务,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
操作系统现在使用liteos,计划以后转到rtthread~

现在已经做的事情:
1、用keil mdk4和5看了下,都没有找到cortex-A7的芯片,没有官方的相关例程
2、想找一个其他的cortex-A7内核的直接进行keil移植,找了几个A7的芯片,似乎没有keil相关的东西

想请教一下,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做,有没有什么例程或者资料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通用GCC,那么先找到与Linux对应的WINDOWS版本GCC,配置下即可。而如果海思使用的是专有GCC,没有Windows版本那就死心吧

网友B:
一般,需要使用ds5吧?没玩过,纯属听说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都是玩linux开发的,和单片机不是一个套路的吧。

网友:
可以按ARM9的套路来,我就是这样在keil上玩S5PV210的。

网友:
keil的编译器是针对Cortex-M内核的,A内核搞不定

网友:
造轮子。。。为什么要从liteos迁移到rtt,除非把轮子造得更圆,否则。。。

网友:
准备用STM32MP157,双核A7+M4协处理器,

网友:
A7上用GC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通用GCC,那么先找到与Linux对应的WINDOWS版本GCC,配置下即可。而如果海思使用的是专有GCC, ...

您说的gcc版本是指的交叉编译链么,还是只是gcc?用惯了keil了,对这些完全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需要使用ds5吧?没玩过,纯属听说

看了一下ds-5声称支持cortexA7,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