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磁感强度与绕组产生反电势的关系疑问

楼主(2020-01-02):
当转子N极与S极的分界线正对着绕组的正中心时,此时该绕组的磁感应强度为0,它的反电势为什么不是零呢,有没有人讲解下转子磁感应强度与绕组反电势的关系。

楼主:
虽然没搞明白,但是转子位置与某相绕组对应的反电势关系从一个gif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并且实验验证过是对的 图片源自坛友“霸气侧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搞明白,但是转子位置与某相绕组对应的反电势关系从一个gif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并且实验验证过是对的  ...

这个动态图对理解无刷电机很有帮助

网友:
这个动态图对理解无刷电机很有帮助

楼主(2020-04-05):
自问自答下,绕组反电势由磁通量的变化率决定, 当转子N极与S极的分界线正对着绕组的正中心时,磁通量变化率最大,所以反电势也达到了峰值,当N或S与某绕组重合时,此时磁通量达到最大值,磁通量变化率达到最小值,所以此时的反电势应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