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拆掉电池的平板外接电源使用

楼主(2020-01-02):
现在是把电池拆掉后 接上4.2V电源无法开机  接电池是可以的, 请教坛友如何才能开机?

网友:
你这电源板带不动吧。看上面是个ldo,也就500ma就保护了。

网友:
看样子,你这4.2V是借用一个充电器实现滴?
我掐指一算。是电流不够啊。

网友A:
这个SO8的片子,应该是没有监测到电池。或者认为电池的电压很低。低于3V 。采用很低很低的限制电流提供电压。
这么低的电流不足以是这个设备开机。开机的电流一般是很大的。

网友:
如果那个SO8是TP4056之类的,这种情况下也就能提供几十毫安的电流。

网友:
我也有个Z3757f 板子,使用两块电池并联,我拆了一块,结果就不充电。
两块全拆下来,系统无法开机。
现在还没时间折腾

网友:
之前看网上说,使用USB口供电,然后给电池的中间引脚加一个4.2v的电压,欺骗系统,然后就可以不用电池开机了

网友:
估计是你电流不够 4.2V直接替代电池不可能开不了机 除非有其他地方触发开机

楼主:
电压在开机的时侯会从4.2V降低到4.0V 但是开不了机   那个小板芯片是tc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O8的片子,应该是没有监测到电池。或者认为电池的电压很低。低于3V 。采用很低很低的限制电流提供电压 ...

这片子是4056,这么说应该就是电流不够,如何方便的把5V转为4.2V呢,串二极管还是用dcdc转换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片子是4056,这么说应该就是电流不够,如何方便的把5V转为4.2V呢,串二极管还是用dcdc转换下? ...

这个平板电脑没有冲电接口么?如果有的话,接上充电器就行了呗。 电池拆掉即可。
5V转4.2 有很多方式啊。DCDC可以。
自己画一个不麻烦。搭一个也不麻烦。 串二极管肯定是不可靠滴。
或者淘宝上买个模块。输出电压调到3.3-4.2之间任意一个电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板电脑没有冲电接口么?如果有的话,接上充电器就行了呗。 电池拆掉即可。
5V转4.2 有很多方式啊。 ...

就是这破平板usb口老是接触不良才想着外接的  每天需要11个小时开机  电池抗不住  如果这样改没问题的话,我可能需要改近40台平板  我查下合适的模块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破平板usb口老是接触不良才想着外接的  每天需要11个小时开机  电池抗不住  如果这样改没问题的话 ...

那就从USB口飞出两根线直接接5V输入,再拆掉电池不就行了么?
干嘛非要从电池接口接进去?

网友:
直接5v过去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从USB口飞出两根线直接接5V输入,再拆掉电池不就行了么?
干嘛非要从电池接口接进去?

uab口飞线不大容易 还要拆主板 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真是个人才用4056,淘宝买一个DC/DC多好,4056撑死1A电流,根本不够平板启动的。平板直接工作峰值起码2A电流

网友:
明显是启动电流不够,平板还需要欺骗的么,要欺骗的电池都是带通信协议的
并个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拿个充电器带负载?这都是人才啊!你咋不拿个电瓶充电器去发动汽车呢?

网友:
我原来有块z8300的4.2v2a都带不动,你4056 1a都不到肯定不够的,弄个4.2v3a的吧

网友:
充电芯片不能直接供电,楼主人才。
找一个靠谱的DCDC方案试试吧。

网友B:
别拆电池,并联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别听楼上的,直接5V会烧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ab口飞线不大容易 还要拆主板 不过可以试试

不一定非要从插座上飞线啊。
地线好说,满地都是。5V上有电容吧?或者其他的器件。用万用表一测就出来了。选个好焊线的地方搞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拆电池,并联上应该就可以了。

不拆电池的话,电池很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电池的话,电池很容易鼓包。

我用的电源是5V 1A的,从USB接上 后,通电会自动开机显示出充电图标,按电源按钮可以显示开机画面,但是屏幕黑一下就重启了,之后就是一直处于重启状态,如果装上电池则可以正常开机,这样长时间会鼓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源是5V 1A的,从USB接上 后,通电会自动开机显示出充电图标,按电源按钮可以显示开机画面,但是屏幕 ...

看起来你这个平板检测电池了。没有监测到电池他不高兴。就罢工了。
貌似有两种解决方案:
1 USB 5V供电 + 假电池。 这个假电池可以是一个电容。
2 直接供电到电池端。 3.X  -4.2之间的一个电压供过去。

如果是普通的聚合物电池。长期浮冲是有一定的概率电池鼓包的。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接到电池的位置不就得了...

网友C:
电池可能还有一个NTC引脚,没接的话检测温度异常也会开不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可能还有一个NTC引脚,没接的话检测温度异常也会开不了机的

这个电池就两只脚,两根线直接焊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这个平板检测电池了。没有监测到电池他不高兴。就罢工了。
貌似有两种解决方案:
1 U ...

目前是把电池拆了使用5V电源  串了一个二极管,并了一个电容16V 47uF电容   才正常开机,估计直接用USB供电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开机  可能也是供电不足

网友:
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TP4056输出的是脉冲(接上LED能看到一闪一闪的),不是正常的4.2V直流电压,要用一个电容(几十uF)和一个电阻(百十欧姆)并起来接到TP4056的输出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