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型拉力传感器的结构原理,有坛友清楚么,如何做到线性的?

楼主(2020-01-02):
有应变片和电桥,这些清楚,但是内部结构,完全不了解,这拉力跟输出结果的线性,结构上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是靠结构变形跟拉力呈线性,这个应该不太好做到吧,S型铁块跟应变片变形还得保持某个关系。

又或者拉力从0牛到满量程分很多段,逐个修正为线性的输出结果,如果这样不是得有单片机才行?

网友:
应该是靠结构变形跟拉力呈线性

网友:
靠材料和加工来保证线性,不用修正。

网友:
传感器加工工艺要求很高。
当前线性和材料、热处理、贴片位置及精度(新结构需要仿真贴片位置)等有关系

网友:
旁边那两个孔是固定孔,应变片应该是在中间下面,中间受力后导致两个弹臂发生形变,进而导致应变片阻值变化,这个阻值和形变是线性关系。
当然说,线性也是有限度的线性,看情况需要多段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