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伪和弦淫乐声的产生原理及电路,源码。

楼主(2020-01-02):
有位兄弟发帖问如何产生清脆的“丁丁”声音,手贱回了一帖,没想到引来更多兄弟对此的性趣。约下的炮,肯定要打完,在此奉上电路和源码。
其实,这种听起来比较悦耳的声音产生原理也非常简单。就是利用电容的放电产生一个渐弱的尾音,模拟出击打风铃的音色。
电路如下:

BUZ-H负责输出音频频率,BUZ-L负责对C12的充电作控制。
例如,要发出“叮~~~~”的一声,在BUZ-H输出2400Hz的方波,BUZ-L输出72ms的高电平,此段时间内,蜂鸣器将由幅值12V的频率驱动,发出类似击打瞬间的声音,同时对C12充电。72ms后,BUZ-L输出低电平,这个时候,蜂鸣器将由C12来提供驱动电流,并且随著电容放电,声音逐渐减弱,产生类似风铃尾音的效果。1秒后,关闭BUZ-H的输出。
这种发声方式,其实还是单音频发声,只是在单音频的基础上,用电容的充放电模拟了击打和尾音,产生比较丰满悦耳的听感,所以称之为“伪和弦”。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用多个蜂鸣器同时发出不同音调,组成多音的真和弦,一个音调输出占用一个定时器。俺以前10多年前蛋疼,搞过几十个蜂鸣器的(5和弦,蜂鸣器多个并联),并且并增加一个IO用作电容的放电回路来产生短音,听感还是不错的。真有空时回老家翻出来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源码如下,带音量控制,带家电常用的音调组合,还附上一个超级玛丽的1UP声音,玩过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很亲切,哈哈。
源码不是整个工程,我也懒得整理了,生活艰苦,搬砖不易。
用法,在您的工程里面增加两个文件,一个名为Music.c,一个名为Music.h(头文件)。现在源码,使用的是STM32F1xx,主频72M,使用的定时器是TIM2(任意定时器均可,自己修改),使用硬件PWM输出。所以您单片机有N个定时器,则可以最多N-1个真和弦(留一个做主时基),做产品,通常一个伪和弦就够了。Music_Srv()这个函数,没4ms调用一次,您放中断也行,放主循环也行(前提是您主循环没有阻塞的占用)。需要发声的时候,任意地方放一句 Music_Triger=MUSIC_XXX;  即可,不阻塞,也不用等它播完再调用,随传随叫春。
BUZ-L现在接的是PA1,这个任意IO即可,请自行修改。BUZ-H接的是PA0,这个随您用不同的TIM而不同,自己修改,例程用的是TIM2。

//*************************************************************************************************************************************
Music.h源码:

#ifndef __MUSIC_H_
#define __MUSIC_H_

//BUZ-L定义IO
#define BEEPL_1 GPIOA_DSRR=BIT1
#define BEEPL_0 GPIOA_DRR=BIT1
#define BEEPL_XOR {if(BitTst(GPIOA_ODR,BIT1)) BEEPL_0; else BEEPL_1;}

//音乐声定义
#define MUSIC_PWR_UP 1
#define MUSIC_TURN_ON 2
#define MUSIC_TURN_OFF 4
#define MUSIC_DING 3
#define MUSIC_UP 5
#define MUSIC_DOWN 6
#define MUSIC_1UP 7

extern volatile  uint8  Music_Triger;    //触发发声标志
extern uint8  flg_MusicPlaying;         //非0表示正在发声

void Music_Srv(void);     //4ms调用一次
void Music_InitIO(void);    //初始化IO
void Music_Init(void);   //初始化Music模块。

#endif

//*************************************************************************************************************************************
Music.c源码:
#include "music.h"

#define TIM2_ARR (*((volatile uint16 *)(TIM2_BASE + 0x002c)))
#define TIM2_CR1 (*((volatile uint16 *)(TIM2_BASE + 0)))
#define TIM2_CCR1 (*((volatile uint16 *)(TIM2_BASE + 0x0034)))
#define TIM2_CCER (*((volatile uint16 *)(TIM2_BASE + 0x0020)))
#define TIM2_CNT   (*((volatile uint16 *)(TIM2_BASE + 0x0024)))
#define TIM2_CCR2 (*((volatile uint16 *)(TIM2_BASE + 0x0038)))

// 定义常用频率,数字多少就是多少Hz
#define _28 2850
#define _24 2400
#define _22 2250
#define _21 2100
#define _18 1850
#define _16 1650

// 定义duo,rui,mi,fa,so等等
#define _l1 130
#define _l2 146
#define _l3 164
#define _l4 174
#define _l5 196
#define _l6 220
#define _l7 246

#define _1 261
#define _2 293
#define _3 329
#define _4 349
#define _5 392
#define _6 440
#define _7 494

#define _1d1 523
#define _2d1 587
#define _3d1 659
#define _4d1 698
#define _5d1 784
#define _6d1 880
#define _7d1 987

#define _1d2 1046
#define _2d2 1175
#define _3d2 1318
#define _4d2 1397
#define _5d2 1568
#define _6d2 1760
#define _7d2 1976

#define _1d3 (_1d2*2)
#define _2d3 (_2d2*2)
#define _3d3 (_3d2*2)
#define _4d3 (_4d2*2)
#define _5d3 (_5d2*2)
#define _6d3 (_6d2*2)
#define _7d3 (_7d2*2)

//定义不同的乐曲数组,0 结束
const uint16 Music1_FrqTab[]={  //频率表,对应BUZ-H的输出频率,0 结束
        _18,        _18,        _21,        _21,        _24,        _24,        _28,        _28,        0,
};
const uint8 Music1_TimeTab[]={        //BUZ-L输出时间,偶数高电平,奇数为低电平尾音,x4ms,0 结束
        20,        30,        20,        30,        20,        30,        20,        255,        0,
};

const uint16 Music2_FrqTab[]={
        _21,        _21,        _22,        _22,        _24,        _24,        0
};
const uint8 Music2_TimeTab[] ={                //x4ms
        10,        18,        10,        18,        10,        255,        0,
};

const  uint16 Music3_FrqTab[]={
        _24,        _24,        0,
};
const  uint8 Music3_TimeTab[] ={                //x4ms
        18,        255,        0,
};

const  uint16 Music4_FrqTab[] ={
        _28,        _28,        _24,        _24,        _21,        _21,        0
};
const  uint8 Music4_TimeTab[]={                //x4ms
        10,        18,        10,        18,        10,        255,        0,
};

const  uint16 Music5_FrqTab[] ={
        _16,        _16,        _18,        _18,        _21,        _21,        0
};
const  uint8 Music5_TimeTab[] ={                //x4ms
        6,        16,        6,        16,        6,        255,        0,
};

const  uint16 Music6_FrqTab[] ={
        _21,        _21,        _18,        _18,        _16,        _16,        0
};
const  uint8 Music6_TimeTab[] ={                //x4ms
        6,        16,        6,        16,        6,        255,        0,
};

const uint16 Music7_FrqTab[]={
        1324,1324,1574,1574,2645,2645,        2114,2114,2347,2347,3154,3154,        0,
};
const uint8 Music7_TimeTab[]={                //x4ms
        15,          25,           15,            25,   15,    25,        15,     25        , 15 ,     25  ,  15,  255,        0,
};

uint8 Music_Vol=137;    //音量
volatile uint8  Music_Triger=0;   //触发播放哪一支,例如播放“叮~~~”,则任意地方调用 Music_Triger=MUSIC_DING;
uint8  flg_MusicPlaying=0;   //非零播放中。

//乐曲表指针
uint16 const  *  music_frq_tab;
uint8 const  *  music_interval_tab;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2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2_OCInitStruct;

void Music_SetVolumn(uint8 vol){     //设置音量,并且初始化TIM输出
        uint32 lTmp;
        lTmp=T2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lTmp*=vol;
        lTmp/=255;
        T2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2_OCInitStruct.TIM_Pulse = lTmp;
        T2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2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1Init(TIM2, &T2_OCInitStruct);
}

/* ---------------------------------------------------------------
  TIM2 Configuration: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TIM2CLK = 72 MHz, Prescaler = 0x9, TIM2 counter clock = 7.2 MHz
--------------------------------------------------------------- */

void Music_SetFrq(uint16 frq){    //  设置频率并初始化TIM
        uint32 clk;
        clk=7200000;
        clk/=frq;
        clk--;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2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clk;
        T2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0x9;
        T2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0x0;
        T2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2_TimeBaseStruct);

        Music_SetVolumn(Music_Vol);

}

void Music_ChangeFrq(uint16 frq){    //改变频率。
        uint32 clk;
        clk=7200000;
        clk/=frq;
        clk--;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2_ARR = clk;
        clk*=Music_Vol;
        clk/=255;
        TIM2_CCR1=clk;
}

void Music_Frq_Enable(void){
        TIM2_CCER|=BIT0;
}

void Music_Frq_Diable(void){
        TIM2_CCER&=(~BIT0);
}

void Music_Init(void){
        Music_SetFrq(4000);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这个记得要开

        //启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Music_Frq_Di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Music_InitIO(void){
        GPIO_InitTypeDef tmpGPIO;

        tmp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tmp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tmpGPIO.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tmpGPIO);

        tmpGPIO.GPIO_Pin=GPIO_Pin_0;
        tmpGPIO.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tmpGPIO);

        BEEPL_1;
}

void Music_Select(void){
        switch(Music_Triger){
                default:
                        flg_MusicPlaying=0;
                        return;
                case MUSIC_PWR_UP:
                        music_frq_tab=Music1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1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TURN_ON:
                        music_frq_tab=Music2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2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DING:
                        music_frq_tab=Music3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3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TURN_OFF:
                        music_frq_tab=Music4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4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UP:
                        music_frq_tab=Music5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5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DOWN:
                        music_frq_tab=Music6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6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1UP:
                        music_frq_tab=Music7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7_TimeTab;
                        break;
        }
        flg_MusicPlaying=1;
}

void Music_Srv(void){
        static uint8  PlayStep=0;
        static uint8  PlayCt=0;
        uint8 cTmp;

        if(Music_Triger){
                Music_Select();
                Music_Triger=0;
                PlayStep=0;
                PlayCt=0;

                Music_ChangeFrq(music_frq_tab[PlayStep]);
                Music_Frq_Enable();

                BEEPL_1;
        }
        if(flg_MusicPlaying){
                cTmp=music_interval_tab[PlayStep];
                PlayCt++;
                if(PlayCt>=cTmp){
                        PlayCt=0;
                        PlayStep++;
                        Music_ChangeFrq(music_frq_tab[PlayStep]);
                        if(music_interval_tab[PlayStep]==0){
                                flg_MusicPlaying=0;
                        }
                        else{
                                BEEPL_XOR;
                        }
                }

        }
        else{
                BEEPL_0;
                Music_Frq_Diable();
        }
}

网友:
赞哦,支持兄弟的奉献!

网友:
约下的炮,肯定要打完

对于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钦敬”

网友:
今晚约一下!

网友:
赞,这得花不少功夫研究

楼主:
盖楼速度有点快,补充一下,最好使用TDK的17mm的无源蜂鸣器,声音非常悦耳,某商城有卖。

网友:
楼主好人,一晚几十炮。

网友:
问下楼主,图中的buz是无源的蜂鸣器?
============================
看到了,为仔细看帖,原来13楼有关于蜂鸣器的说明

网友:
给力,祝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楼主厉害,标题很劲爆

网友A:
这个供电电压要12V,,,3.3V或者5~6V不行吗?  很多手持设备没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供电电压要12V,,,3.3V或者5~6V不行吗?  很多手持设备没12V的

多少伏都行,3.3也行,声音小一些而已,听感一样的。

网友:
给大佬点赞。

网友B:
求贴效果录音听听

网友:
祝楼主一晚几十炮

网友:
战略性马克!祝楼主一夜七次狼。

网友:
来听听淫乐声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收藏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楼速度有点快,补充一下,最好使用TDK的17mm的无源蜂鸣器,声音非常悦耳,某商城有卖。 ...

楼主说到做到,好样的 点赞

网友:
学习学习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楼速度有点快,补充一下,最好使用TDK的17mm的无源蜂鸣器,声音非常悦耳,某商城有卖。 ...

看来这个很重要

网友:
楼主好人,以后约炮肯定都是大美女

网友:
楼主好人,学习学习,小小蜂鸣器玩法挺多

网友:
楼主好人啊,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真好,学习了,点赞!

网友:
楼主这次约的都是老男人,下次约美女,

网友:
祝楼主炮火连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贴效果录音听听

等有兄弟弄出来,就请他上传一下吧,我也懒得回老家翻以前的项目垃圾了,估计要翻个半天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楼速度有点快,补充一下,最好使用TDK的17mm的无源蜂鸣器,声音非常悦耳,某商城有卖。 ...

在严谨点,应该说无源压电蜂鸣器,因为无源 还有电磁式的。有点班门弄斧了。

楼主:
看看春节有没有时间回老家翻出以前的项目垃圾,里面有周华健的爱相随 的3和弦,在此基础上加个液晶或OLED配上淫乐,做个电子情书撩妹应该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空折腾一下玩玩

网友:
怎么想到的啊,LZ利害啊,

网友:
祝楼主炮火连天!

网友:
感谢楼主,有时间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楼主好人,祝楼主夜夜做新郎

网友C:
LZ这个蜂鸣器不用无源电磁式的吗?

网友:
哇咧,这个妙妙妙

网友:
撸主好人一生平安,1024,收藏了

网友:
感觉好厉害,楼主这是你原创的吗,佩服一下

网友:
看起来这个很厉害啊
我看B站上大部分的蜂鸣器视频还停留在基本的旋律上
老哥这个代码完爆他们的

网友:
这次约了一群抠脚大汉

网友: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牛掰,想看下楼主当年拍的视频

网友:
要产生不同的乐声,是不是还得学习下乐理知识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1024

网友:
楼主好人,蜂鸣器多了一种玩法。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1024

网友:
感谢楼主奉献,学到了,这玩意儿还有这样的玩法,高

网友:
超级棒,哪位再配个实物音频就更棒了!

网友:
音乐贺卡效果?

网友:
感谢,实用,好用,方便

网友:
有种走错了地方的赶脚~

网友:
请问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如何从音乐里提取出来呢?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玩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小小的蜂鸣器也有大学问。学习下。

网友:
支持下,一直用有源蜂鸣器就听个响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比种子给力

网友:
楼主好人,必须支持

网友:
楼主炮火连天啊!

网友:
有源蜂鸣器听响的路过

网友:
楼主,我想试新的声音,如打枪声,应该怎么试呢?

网友:
伪和弦,创意无限呀,感谢楼主分享,1024

网友:
厉害分享视频听一下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这个蜂鸣器不用无源电磁式的吗?

要压电的,1是功耗低,2是不同频率声音响度基本一致,电磁的差异较大。

网友:
收藏,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压电蜂鸣器,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一炮打得舒服

网友:
小时候 音乐贺卡里的 也是这样的发声原理吗?

网友:
谢谢大佬无私奉献!
这打炮的说法简直是神来之笔。

网友:
楼主好人,一晚几十炮,1024!

网友:
用哪种蜂鸣器呢?就是那种12mm直径的无源蜂鸣器可以吗?

网友:
新年快乐,楼主一生平安

网友:
用一个喇叭直接播放录音也有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
就这样火了。

网友:
楼主威武,就喜欢这种一言不合就彪code的人。这个声音需要音腔配合吗

网友:
樓主好人
祝樓主一晚幾十炮

网友:
如何从音频文件提取发音数组,或是如何生成频率表呢

网友:
感谢分享,受用了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回头试试,学习了。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类似的电路,我们叫美音蜂鸣器。

网友:
收藏了。好人1024

网友:
压电蜂鸣器谐振频率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楼主是这里约的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E5%8F%AE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
蜂鸣器产生和弦,谢谢分享。

网友:
职业电工,别人是晒自拍,楼主是随时晒分享敬上,1086

网友:
对撸主负责的态度表示由衷的钦佩!

网友:
有无好人讲下上面两个三极管的工作模式?为何那样组合?

网友:
嗯,还有选的蜂鸣器要够大,淫声才好听

网友:
能早个10年看到这款大作就好了,现在也只能当做听听远去的风铃

网友:
收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祝2020年多约炮

网友:
之前玩过,就放两只老虎

网友:
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
用开的伪和弦程序

网友:
约下的炮,再怎么着也要打完

网友:
楼主V5,试用下

网友:
感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
楼主好人一晚7泡

网友:
收藏下,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已经验证,可以使用,稍后发帖

网友:
有空尝试下,谢谢楼主的分享资料。

网友:
谢谢,和弦例程

网友:
哇!果然出来了,感谢楼主~~~有时间可真得试试,增添一些乐趣

网友:
这种电路很实用,之前模拟叮咚声也是采用这种方式,主要产生渐弱的尾音。

网友:
三个三极管+大电容, 如果只需要单和弦,有没可能通过占空比处理尾音减少电路。

网友:
不错啊,这个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有空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约下的炮,肯定要打完“

网友:
楼主给力,电子界的音乐师~

网友:
我是来围观和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春节有没有时间回老家翻出以前的项目垃圾,里面有周华健的爱相随 的3和弦,在此基础上加个液晶或OLED配 ...

这个主意不错,哈哈!!

网友:
蜂鸣器产生和旋,有机会试一下,谢谢LZ!

网友:
这个电路2006年就用在小天鹅洗衣机上,可以做出4和弦效果。

网友:
       我参考楼主的代码,稍微给了下,实现了相关的功能,把附件的文件放到SDK3.5模板文件夹下面就可以。比较乱,还没有整理。讲究看

网友:
666,我们公司一个同事以前也做过。他说出来我们还不怎么相信

网友:
这个有意思,回头也去试验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找到一个类似的电路,也贴上来

网友(2020-02-11):
LZ能录段音放放吗?想听听效果

网友:
代码通用性不错,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2020-03-31):
8错,有性趣 mark

网友:
收藏备用,很多年也很感兴趣这种铃音,分析研究了很长时间的空调按键,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2021-01-04):
不错
字数补丁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改天试下STM32G0系列

网友:
这个设计很新颖,  伪和弦

网友:
弦淫乐声的产生原理及电路,收下

网友:
收下,感谢分享,有空约一下

网友:
巧妙的方法,楼主真是人材

网友:
这是位有实力的楼主。我一直用他开源的IO模拟串口程序,很稳定。这次的开源说不定以后也能用上

网友:
请问新取一段音乐,BUZ-L输出时间数组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2021-03-29):
高手,请教个问题。压电式和电磁式的无源蜂鸣器都适用吗?

网友(2021-05-10):
收藏了,有机会在产品上用一下

网友:
有没有录一个mp3?

网友:
牛,这个方式都想到了

网友(2022-09-03):
仿制成功啦,给大家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0e3ed06c284e3dc850

网友(2022-12-05):
参考楼主的电路图用ESP32控制蜂鸣器,声音感觉不是很脆,这个是蜂鸣器的原因?不知道楼主可有办法?

网友D(2023-12-11):
楼主,如果有一段交互音,可以怎么提取出声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有一段交互音,可以怎么提取出声音频率

PC上安装个音频编辑软件,都可以查看频率,把频率和时长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例程里面的1UP声音就是在超级马里奥上抠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上安装个音频编辑软件,都可以查看频率,把频率和时长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例程里面的1UP声音就是在超级 ...

我网上下载了一个音频分析软件,但是里面的频谱分析不是我们要的啊,我们不是要不同时间点的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C上安装个音频编辑软件,都可以查看频率,把频率和时长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例程里面的1UP声音就是在超级 ...

楼主麻烦推荐下哪个音频编辑软件可以查看频率和时长

网友:
不要12V驱动,改为5V行不行呢?

网友:
伪和弦淫乐声的产生原理及电路,mark

网友:
大哥可以推荐下哪个音频编辑软件可以查看频率和时长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PC上安装个音频编辑软件,都可以查看频率,把频率和时长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例程里面的1UP声音就是在超级 ...

同样想麻烦楼主推荐下哪个音频编辑软件可以查看频率和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想麻烦楼主推荐下哪个音频编辑软件可以查看频率和时长

坐等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