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波形有周期0.4秒的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1-02):
开关电源输出波形如上图,有周期0.4秒的刺是什么问题?
是负载问题吗?

还是开关电源本身有问题?是滤波电路吗?还是控制调节电路?

楼主:
刺倒是不大,在数字电路里可以忽略,但是在音频电路里耳机里能听到哒哒的响声。

网友A:
是不是你有动态负载在启停。
或者就是控制Ic的Vcc不稳定,芯片反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有动态负载在启停。
或者就是控制Ic的Vcc不稳定,芯片反复重启。

有道理,谢谢指导,我发现换负载板子确实有效果。但是负载的板子供电部分大同小异,都是用1117转换成3.3V没看出来什么区别。

网友(2020-03-01):
加点假负载,应该是Vcc临界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电源因为轻载进入突发模式(Burst)。附议guanglh,加点假负载尝试一下。

楼主:
后来毛病找到了,是一个负载定时进入睡眠的关系,把它睡眠的公能关了就好了。感谢上面几位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