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请教下,苹果手机,怎么拷电影,用什么软件看?

楼主(2020-01-02):
呃。。请教下,苹果手机,怎么拷电影,用什么软件看?

发现平时晚上睡觉前看得手机,都是安卓的多,安卓用ES文件浏览器+Mobo Player,基本电脑上能看的视频,手机都OK,拷贝的话,用USB线直接插上拷即可;

那么问题来了,苹果怎么来拷电影,用什么软件来看电影(如mkv等,下载到的常见视频),请知道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网友A:
1K播放器,打开选择wifi传输,局域网WIFI传进来就行(通过一个网页)

网友:
ipad下载pp助手,然后电脑上打开pp助手,找到对应的播放软件,直接上传到文件夹

网友:
我用OPlayer+DS file离线转存

网友:
下载爱思助手吧

网友:
我的方案如下。苹果手机安装VLC,手机连结wifi,打开vlc选择右下角的network ,选择sharing via wifi.电脑浏览器打开软件提供的地址。然后直接把电影拖到电脑浏览器中就可以了

网友:
aplayer(可能是收费的) 和 alook浏览器是一家的

网友B:
我也要用11 PRO MAX 看电影

网友:
苹果的视频软件只支持MP4吧,PP助手或者I苹果都可以传视频。

网友:
腾讯影音还是qq影音也可以

网友C:
nPlayer看群辉上面的视频,非常方便

网友:
用群晖,装群晖DS video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苹果接口的U盘,另一边是普通U口,随便个播放软件就OK了。

网友:
nPlayer 收费的版本,很好用,现在电影、音乐都用这个播放器。文件用爱思助手通过USB接口传输。另外,用手机看电影,感觉很费电池!

网友:
拷电影你需要itunes https://www.apple.com.cn/cn/itunes/, 放电影QQ影音,暴风影音,ACEPLAYER,OPLAYER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Player看群辉上面的视频,非常方便

这几天刚把家里的黑裙换成win10,好用太多了。然后发现了nplayer.这东西比es 加mx播放器好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刚把家里的黑裙换成win10,好用太多了。然后发现了nplayer.这东西比es 加mx播放器好太多了 ...

nplayer是我体验最好的手机局域网播放器,能够网上自动搜索视频的简介,字幕什么的也支持,ipad mini2到现在依然流畅,比安卓爽多了,安卓的oplayer体验差不少。用群晖主要是用drive套件,多台电脑间的同步,win10上可以装PhotoSync,同步照片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layer是我体验最好的手机局域网播放器,能够网上自动搜索视频的简介,字幕什么的也支持,ipad mini2到 ...

那nplayer播放本地的视频如何?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开飞行模式,免得被网络软件打扰

网友:
nplayer 黑裙 网络播放,也可以把黑裙上的给下到手机里本地播放,电脑拷贝用爱思/itools拷贝到nplayer目录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nplayer播放本地的视频如何?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开飞行模式,免得被网络软件打扰 ...

我只是稍微体验了一下,感觉和MX相当。你装上试试, 我刚刚想把附件传上来,结果提示太大了,你直接上网上下载吧,我也是下载的。一定要下载免框架版

网友:
我用的 aplay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nplayer播放本地的视频如何?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开飞行模式,免得被网络软件打扰 ...

这个没试过,以前丐版的,根本存不下任何视频 ,才买的新的昨天刚到还没体验,可以下一个lite版的不要钱,体验一下

网友:
文件全能王,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用11 PRO MAX 看电影

老哥念念不忘那台充新的11 pro max 国行 256G 深空灰啊

网友:
前几天这里有人推荐的1k player不错, 直接可以在浏览器上拖拽上传到手机。

网友:
OPlayer  我认为是最好的软件, 以前用来播放包青天电视剧试了N个软件。只有这个才能完美切换国粤双语。至于传视频之类的没有和其他软件去比较,可以下过lite版本试试

网友:
VLC飄過,也是可以切換粵語的。現在下載都是找粵語版的下載

网友:
我用VLC看,把文件拷到VLC的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播放器,打开选择wifi传输,局域网WIFI传进来就行(通过一个网页)

1、接地气,应该是国人开发的,很符合国人习惯
2、可以选择音轨
3、可以加密视频
4、免费(收点小钱,我也可以接受)

不错!

网友:
PC装ITunes,然后文件共享

网友:
nplayrt设置禁止网络,用免费版,看到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