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SK有无标准?调制频率是各厂家不同的吗?

楼主(2020-01-02):
GFSK有无标准?调制频率是各厂家不同的吗?
深陷不同厂家gfsk芯片互联的难题中,请支援。

网友:
估计LZ是设备不到位,有设备直接抓出来比对就一目了然

没设备谁也帮不了你,关键这个设备叫啥名字我都不知道,lz去科创问问吧

网友A:
现在用哪些家的产品?有规格书的话可以放出来看看。

网友:
和芯片关系不大,一般主流厂家,射频参数对上,就可以互通了

网友B:
与芯片关系不大,是具体的参数要配置到一样。

对于发射的信号,只要     载波频率、调制频偏、数据速率、调制信号高斯滤波的系数、前导码、同步字、校验方式等,只要这些参数一样了,无论什么芯片都是能通起来的。

网友C:
楼主这种433频段设备,买个50块钱的RTL-SDR就管活

rtl-sdr的软件生态非常丰富,解析未知fsk信号功能已经有老外搞出来了
https://www.rtl-sdr.com/tag/fs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芯片关系不大,是具体的参数要配置到一样。

对于发射的信号,只要     载波频率、调制频偏、数据速率、 ...

载波频率——433.92M
数据速率——比特率10K
前导码、同步字——确认一致
校验方式——双方关闭了校验

调制频偏、调制信号高斯滤波的系数——我也基本确定问题点在这里。这两项频谱仪能测出来吗?我去接朋友的频谱仪测一测。

网友B:
调制频偏可以测试得出来,不过这个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应该不影响通信,只要接收端的带宽足够就没问题。我们常用 HP8920、HP8921 做测试。
高斯滤波系数,一般都是0.5,不知道能不能测:高斯滤波主要是滤出数字信号01数据流的高频谐波,对通信影响也不大。

前导码一般是连续的 01 数据流,前导长度呢?

以前做过的项目,SI4438  ADF7020  A7102(笙科 ) 都能直接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哪些家的产品?有规格书的话可以放出来看看。

发射是SX1278,用现成的1W模块

接收是:

国产芯片,内部寄存器都还没公开,给过来的芯片烧录过固件,直接通过双线接口读取数据。

这个是配套的发射。

我之所以选SX1278,是因为网上很多1W模块,发射用量小,我打算使用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制频偏可以测试得出来,不过这个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应该不影响通信,只要接收端的带宽足够就没问题。我们 ...

前导0x55,一共6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433频段设备,买个50块钱的RTL-SDR就管活

rtl-sdr的软件生态非常丰富,解析未知fsk信号功能已经有 ...

看了一下,英文不是很好,请问是不是在淘宝买一个RTL-SDR,然后去你给的网址下载软件,就可以分析出信号的载波频率、调制频偏、数据速率、调制信号高斯滤波的系数、前导码、同步字?
软件下载那里有很多个软件,选择哪个?

网友B:
GFSK 用 SX1278,真的是大材小用了,普通 GFSK 调制的模块,很多很便宜的。具体问题,自有自己去分析了。楼上说的 SDR 方案,估计一般人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GFSK 用 SX1278,真的是大材小用了,普通 GFSK 调制的模块,很多很便宜的。具体问题,自有自己去分析了。楼 ...

发射用量极少,之前就是看他资源丰富。结果现在发射接收配不上。

网友D:
检验有的不能去掉,去掉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验有的不能去掉,去掉就出问题了

问题接收是没有硬件校验功能的。

网友E:
用没用曼彻斯特编码,如果用的话这地方可能有坑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没用曼彻斯特编码,如果用的话这地方可能有坑存在。

已经弃坑!
改了方案,UART的lora模块做广覆盖,然后带国产FSK做小范围覆盖做同步。
覆盖范围比目前的远,而只会多用两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