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hal库spi_dmaReceive问题

楼主(2020-01-02):
在发送完成回调里启动接收,使用HAL_SPI_Receive_DMA,然后在接收完成回调里启动发送,使用HAL_SPI_Transmit_DMA。结果HAL_SPI_Receive_DMA里面,调用的是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如图1:

这货同时开启了发送和接收,如图2:

也就是发送和接收都lock了,如图3:

在接收完成回调了hal库仅仅清除了接收的lock标志和state,并没有清除发送的lock标志,导致HAL_SPI_Transmit_DMA查询lock和state时,状态不对,返回不是HAL_OK。然后这个交错发送就完成不了。。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坛友吗?

楼主:
验证了这个HAL_SPI_Receive_DMA执行后,会进 接收完成中断和 发送完成中断,接收lock标志,和发送lock标志会被分别清除,也就是说,如果发送完成中断在接收完成中断之前执行,才可以在接收完成的回调里,继续开启发送。HAL的这个spi的DMA接收逻辑理顺了一点。

网友A:
用了Hal库,各种状态多注意。比较有些模式是需要修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验证了这个HAL_SPI_Receive_DMA执行后,会进 接收完成中断和 发送完成中断,接收lock标志,和发送lock标志 ...

也就是说,我想在发送完成回调里,开启接收。然后再在接收完成回调里,开启发送,这种方法,在HAL全双工master模式下,不太靠谱。

楼主:
这样一来,不就又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函数,那他的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到底是哪个会被先执行?随机优先吗? 这个真不靠谱。

网友B:
你全部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不就行了

还有你这字体容易被封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全部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不就行了

还有你这字体容易被封号

我也正在考虑使用TransmitReceive。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Hal库,各种状态多注意。比较有些模式是需要修改的

是的,踩坑,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全部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不就行了

还有你这字体容易被封号

跟元老学习

楼主:
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也存在一样的问题,rx的中断先被触发,tx在rx之前触发,回调函数在rx里,导致rx里再次执行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也存在一样的问题,rx的中断先被触发,tx在rx之前触发,回调函数在rx里 ...

你可以只开一个中断啊,比如只开tx

反正tx结束了 rx也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只开一个中断啊,比如只开tx

反正tx结束了 rx也就结束了。

不是开不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只开一个中断啊,比如只开tx

反正tx结束了 rx也就结束了。

1.DMA中断关不掉。
2.DMA中断分为两个接收和发送独立。
3.有可能发送中断先被响应,有可能接收中断先被响应。

网友(2020-02-13):
引用 楼主:
1.DMA中断关不掉。
2.DMA中断分为两个接收和发送独立。
3.有可能发送中断先被响应,有可能接收中断先被响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调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偶然数据会出错,还没找到方法解决,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有没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