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3配件: 冷却水箱

楼主(2020-01-02):
本水箱使用2mm 304不锈钢制作,确保长期液体环境不会生锈。

水箱内部尺寸:300*200*150mm(长*宽*高),大约9升。本套件重量4.7KG, 用料十足。

本配件清单:

1. 水箱主体(带水泵)
2. 水箱上盖(安装过滤漏斗、固定排水管)
3. 与雕刻机控制箱的连接电线(航空座)
4. 直径15mm透明排水管2卷(3米,其中一卷备用)
5. 直径6mm黑色进水管1卷(3米)
6. 过滤漏斗9或10个,100目(消耗品,以后可以在淘宝购买,0.36元一个,原用于油漆过滤)
7. 软管夹扣2个(其中一个备用),用于雕刻机那头锁紧排水管

冷却水循环功能,可以使用 Mach3 软件界面上的“冷却水泵” 按键打开或关闭(下图鼠标位置)。

或者可以使用无线手轮上的“水泵”按键打开或关闭。

2mm厚度的304不锈钢,边缘人工砂纸打磨:

卡尺实测,没有偷工减料的2mm:

水箱端是这样按线与管的:

入水管使用快速连接头, 用手将蓝色片按下去,插入管子,松手,蓝色片弹上来自动锁死管子。

雕刻机入水管端有一个板手式龙头,可以调节水流速度。 注意:本水泵的功能很强劲,请注意不要开得过大。

雕刻机插入排水管后,用夹子锁死管子:

水箱底部有四个橡胶脚,使用螺丝拧紧到水箱里,保证以后脚不会掉。

由于橡胶的弹性,也确保水箱不会漏水。

水泵使用24V供电,电源来自雕刻机控制箱。 水泵流量高达12升/分钟。本水泵有防干烧设计,不容易损坏。

透明排水管(15mm直径)和与锁紧扣子。

黑色入水管(6mm直径)

水泵供电控制电线(航空插头)。国内根本无法采购到高质量的电源插头线。这条高质量的电源线是我们定制的,成本高昂。

过滤漏斗是消耗品。我们使用的是油漆过滤漏斗,日后可以自行到淘宝采购。

楼主:
好。图片上传完成。

明天争取将其它的配件也拍摄出来。

网友A:
好奇,雕刻机上怎么接水。
我原来的小机器主轴都把水甩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雕刻机上怎么接水。
我原来的小机器主轴都把水甩飞起来。

1。我们的雕刻机工作台面有水槽,并且可以及时排走。所以,刀具上积水不多,一般情况水不会飞出来。

2。我们还有一个配件:防溅水护照,也是304不锈钢制作的,明天会拍摄出来。

     之所以这个护罩不跟水箱一起拍,是不想大家误以为,使用水箱就必须使用护罩。

网友B:
帅 考虑周全 所以哪怕不怎么用也咬牙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 考虑周全 所以哪怕不怎么用也咬牙买一台

这机器不用浪费了。

网友C:
水是被吸走的,还是自然流动?----(带着切削碎屑的水 从雕刻机 经过管子 回到 “水箱” 的过程)
我的,总在管子的前端(水嘴,入管子的地方)堵住  ,或者, 管子里面有气泡,水也不流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是被吸走的,还是自然流动?----(带着切削碎屑的水 从雕刻机 经过管子 回到 “水箱” 的过程)
我的,总在 ...

建议去参观一下有加工中心的地方,就明白这台03机器的乳液流程如何运作了;

当然,找个加工视频看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是被吸走的,还是自然流动?----(带着切削碎屑的水 从雕刻机 经过管子 回到 “水箱” 的过程)
我的,总在 ...

水箱放在下面,雕刻机在上面,雕刻机水槽里的水就会流回水箱。

雕刻机水槽的排水口肯定自己要维护好,不能堵死。一般雕刻金属的时候才需要冷却水,而金属碎屑不容易堵死排水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箱放在下面,雕刻机在上面,雕刻机水槽里的水就会流回水箱。

雕刻机水槽的排水口肯定自己要维护好,不 ...

两年以前收的机器,现在早把他放起来,不鼓捣了。
存水的肯定要放在机器下面了,用一个泵再把水扬上来,浇钻头。
记得是雕的铝型材,很多的铝屑,水冲不走,慢慢就在水嘴附近堆起来了,不去管他的话,就会堵死,可能水嘴也是细(估计内径是5-6毫米),如果水嘴粗,管子粗,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年以前收的机器,现在早把他放起来,不鼓捣了。
存水的肯定要放在机器下面了,用一个泵再把水扬上来, ...

不去管它的话,小孩子也养不活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机器不用浪费了。

家里各种事 新单位工作也忙 基本上今年就学学怎么用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各种事 新单位工作也忙 基本上今年就学学怎么用就差不多了

03机的mach3界面是我亲自设计的,非常容易上手,而且机器状态一目了然,入门和排除故障都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03机的mach3界面是我亲自设计的,非常容易上手,而且机器状态一目了然,入门和排除故障都很容易。 ...

等机子到手了正好假期可以试一下。为了腾时间出来念书,换了工作。

网友:
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