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归属地手机卡信号质量不一样吗?运营商歧视外地卡?

楼主(2020-01-03):
现在在外地出差,地理位置不算偏,住的地方联通信号比较差,别人给我打电话经常提示关机。我的联通卡在出差地属于外地卡,如果我换成本地联通卡是不是会信号质量好一些呢?如楼下坛友说的运营商是否存在外地卡,对外地卡限制带宽之类?

网友:
理论上没有区别。

网友:
信号好不好,也要看基塔吧.

网友:
现在的手机应该基本上都是全网通了吧? 干嘛不搞个移动的。

网友:
我觉得信号的好坏
有2个方面的因素
1是手机本身的天线
2是基站覆盖

基站不可能挑手机归属地吧

网友:
我也觉得和本地的外地的没有关系,你这种情况要换运营商,可以携号转网

网友:
好像有个拜访地接入什么的,记不太清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上网有可能有影响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选择信号最强的基站接入吧。
两省交界的地方,或者两国交界的地方,如果能同时收到两地的基站信号,是简单的选择最强信号,还是优先选择本地信号?

网友A:
不一样,一般歧视外地号,我2个移动的号码信号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一般歧视外地号,我2个移动的号码信号就不一样。

我也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歧视外地号。如果真是这样,放欧美早就被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北京出差,高铁出站口买地铁票刷支付宝,电信(江苏的卡)始终连不上网,后来还是用的同事联通共享的 ...

电信也就江苏覆盖可以,出了江苏就是杜蕾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一般歧视外地号,我2个移动的号码信号就不一样。

是和号码的评级有关,消费越高,套餐越好,qos优先级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北京出差,高铁出站口买地铁票刷支付宝,电信(江苏的卡)始终连不上网,后来还是用的同事联通共享的 ...

上次也一样,我以为是网络覆盖呢

网友:
早就发现是这样了。只要去外地(出省),上网必须慢:(

网友:
同样早就发现是这样了。只要去外地(出省),上网必须慢:(

网友:
没感觉,我两张电信卡一个老家一个本地,感觉一样(现在电信可以volet通话,可以插两张电信卡解决了带两个砖头的问题,真香)

网友:
信号强度没有关系都一样但是有拜访地接入,就是你的数据要传回开户地进行联网速度相对会慢。

网友C:
这个是一定的,我们客户用的电信便宜批量卡(外省的),掉线严重,后来换了本地卡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定的,我们客户用的电信便宜批量卡(外省的),掉线严重,后来换了本地卡就好多了 ...

我换了浙江卡电信的卡在中山用,但是发现最近总是网络信号满格,就是连不上网,重启或飞行模式后恢复,在家,在公司也是经常连不上网络。
有时候也还是不行。

网友:
分配的频段不一样,信号也不一样,900和1800距离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