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数据解密

楼主(2020-01-03):
如题,小弟正在破解某设备(虽略猥琐,但无可奈何),传感器为温度传感器,截取到传感器返回的485数据如下:
C1 04 02 A8 02 6A E9
C1 04 02 A8 02 6A E9
C1 04 75 F3 37 18 EB
C1 04 7B AF EF 8D 3E
C1 04 84 F5 50 C8 A7
C1 04 96 1B 49 5D DB
C1 04 CC FA F8 A4 5A
C1 04 0E 4B 19 9A 63
C1 04 7D 02 25 54 49
C1 04 CC FA F8 A4 5A
C1 04 31 EC 86 B2 07
C1 04 1A 7B 44 11 D9
C1 04 5E 4A 66 B4 82
C1 04 AF 37 30 30 B3
C1 04 97 95 91 F6 63
C1 04 31 EC 86 B2 07
C1 04 A0 6A 8F 52 81
C1 04 66 F5 4D 07 07
C1 04 F5 F8 A2 8E 03
C1 04 A2 B3 BE 74 06
C1 04 7F 5A 34 4C 67
C1 04 D3 9F 79 22 D2
C1 04 B6 A1 25 45 35
C1 04 D7 2D EB 35 63
C1 04 E8 D2 FB 9C BC
C1 04 A3 91 4F 81 44
C1 04 D9 73 AB 5D C5
C1 04 CC 68 0F 3C 19
C1 04 86 AE 48 AA 59
C1 04 AA 19 32 6A 66
C1 04 5E 4A 66 B4 82
C1 04 AF 37 30 30 B3
C1 04 97 95 91 F6 63
C1 04 31 EC 86 B2 07
C1 04 2F 31 DF 23 A9
C1 04 1A 21 3E B7 EB
C1 04 5C 29 F9 6F 68
C1 04 E5 C9 8D 85 B7
C1 04 A2 B3 BE 74 06
C1 04 6F 72 6C 13 75

目前已经验证:C1表示传感器地址,04表示后面的数据场字节数,最后一个字节是CRC8校验。
现在卡在中间4个字节了,这么多中间的4个字节表示的数据大约是18.0 - 19.0(摄氏度)之间(也有可能是180-190之间)。
有没有做过数据加密解密的大神帮忙看下,顺便说说有哪些加解密算法可以4个字节明文+某一个秘钥可以产生4字节密文这种加密算法。

多谢!

补充一下:上位机是我用串口助手模拟的,一直发的 01 5E(其中5E是01的CRC8校验,这个比较好猜),传感器温度如果没有变化,就给我回01 5E ,如果有变化,就回复上面的数据,所以上面的数据是包含实际温度值的。传感器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是18.几度。

网友:
从上位机入手

网友A:
发虚拟数据给上位机  才能知道关系呀

楼主:
补充一下:上位机是我用串口助手模拟的,一直发的 01 5E(其中5E是01的CRC8校验,这个比较好猜),传感器温度如果没有变化,就给我回01 5E ,如果有变化,就回复上面的数据,所以上面的数据是包含实际温度值的。传感器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是18.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虚拟数据给上位机  才能知道关系呀

因为实际数据变化很小,但截取到的4字节数据变化很大,所以中间4个字节的数据肯定是加密了的。您说的发虚拟数据给上位机,是比如发C1 04 00 00 00 00 CRC这种的?
这个还得有机会去客户那儿学习一下上位机的操作,目前上位机还显示不出来下位机的数据。

网友B:
破解别人产品在本坛是被鄙视的,看来你是要替换别人的产品吧

网友:
感觉是浮点数

网友:
有点先modbus rtu

网友C:
楼主,赏金都不给几颗就想空手套白狼吗?

网友:
简单的加密,字节交换,取反与密钥异或等等

网友:
说不定就是个4字节的浮点数,然后楼主想复杂了。

网友:
加密的  浮点数--HEX  明显不是楼主给的数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别人产品在本坛是被鄙视的,看来你是要替换别人的产品吧

也不能算是,是之前大家一直都是用的4-20mA模拟量,所有的做传感器的厂家都可以接到系统上去。后来这个做系统的厂家为了垄断,卖他们自己的传感器,直接全部搞成485加密的了,导致我们这些做传感器的小厂家都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赏金都不给几颗就想空手套白狼吗?

我所有的莫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能算是,是之前大家一直都是用的4-20mA模拟量,所有的做传感器的厂家都可以接到系统上去。后来这个做 ...

你要替换还不简单么? 你把他的传感器,每间隔0.1°取一个值,整个测温范围取完也就是几百组数据而已,然后做成一个表格。 你的设备测量出温度以后,查找对应的温度数据发送就好了,根本不用管他的数据啥意义。
例如他的传感器18.0摄氏度的时候发送值是C1 04 02 A8 02 6A E9   ,那么你的传感器测量到温度18度的时候也发送C1 04 02 A8 02 6A E9 就好了。

网友:
破解芯片,直接分析固件。如果上位机里面有显示温度的,那也肯定存在解密的算法,直接分析就好了。by the way,  楼上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替换还不简单么? 你把他的传感器,每间隔0.1°取一个值,整个测温范围取完也就是几百组数据而已,然 ...

顶你到二楼  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替换还不简单么? 你把他的传感器,每间隔0.1°取一个值,整个测温范围取完也就是几百组数据而已,然 ...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暴力办法,但是我们是做料位计的(数据应该可以通用),有将近10000个数(100米量程,0.01米分辨率),这样做工作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替换还不简单么? 你把他的传感器,每间隔0.1°取一个值,整个测温范围取完也就是几百组数据而已,然 ...

如果这个方案可行,请准备接收我全部的莫元!

网友:
温度传感器用的什么芯片?破解  然后分析出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上位机是我用串口助手模拟的,一直发的 01 5E(其中5E是01的CRC8校验,这个比较好猜),传感器 ...

合格的二楼,可惜楼主没在对应的频道上

网友:
说不定做加密的就在论坛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出在的通讯加密都加入随机数了,发送方发一个随机数,接收方由随机数产生加密数据后回送。我让你慢慢猜。 ...

哈哈,加密狗?我都在fpga里面做了个硬件随机数发生器,全程随机,没有正确的证书压根不要想了。

网友:
有对应的数据表格才可以找之间的关系

网友:
如果可以尝试直接曲线拟合,如果加密简单的话,有些还是可以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出在的通讯加密都加入随机数了,发送方发一个随机数,接收方由随机数产生加密数据后回送。我让你慢慢猜。 ...

最怕的是2字节有效数+2字节随机数,然后做成4字节,再把这4字节加密传输,想都没地儿想去。

网友:
如果不想明文传输,我就是加随机数加密之后发送
这样传输相同的参数每送发送的码都不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怕的是2字节有效数+2字节随机数,然后做成4字节,再把这4字节加密传输,想都没地儿想去。 ...

还是有办法,比如一共6万个状态,把他们的密文全部抓到,然后直接发这6万个状态对应的密文
专业说法叫做:重放攻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有办法,比如一共6万个状态,把他们的密文全部抓到,然后直接发这6万个状态对应的密文
专业说法叫做 ...

只要随机数够大,重放攻击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暴力办法,但是我们是做料位计的(数据应该可以通用),有将近10000个数(100米量程,0. ...

四位花不了多少时间,慢慢爆力,解出来,就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