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传b站视频的时候。鼠标拖动也会卡?

楼主(2020-01-03):
最近新装了win7 64bit。上传b站视频,网络基本占满的时候。 鼠标移动就很卡

查看任务管理器 cpu和mem 都没占用满。为什么鼠标拖动一卡一卡的?

网友:
看一下磁盘IO

楼主:
兄弟。磁盘io 占用率怎么看的?

楼主:
我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用的是东芝  sata3  ssd 。  200元的那款  256G

网友:
鼠标是无线的吗?电脑用的WIFI?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同频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SSD按理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2.4G wifi 会干扰无线鼠标。

楼主:
不太可能是 干扰。 因为 只有上传b站,才卡。   上传结束。 立马 顺滑了

网友:
我2600x的u,三星nvme的固态,16G ddr4,看视频声音会卡,不管是播放器看还是网页看,不知道什么问题,驱动升级过最新的也试了系统自动安装的,一个鸟样,系统ltsb 64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是 干扰。 因为 只有上传b站,才卡。   上传结束。 立马 顺滑了

看一下任务管理器里面的网络是否跑满了,跑满的时候会干扰。之前就是只要下载东西,鼠标就丢帧,后来把鼠标的接收头远离笔记本天线就没事了

楼主: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情。今天去试试

网友:
转码,多分辨率在你电脑上转换。。。

网友:
这么神奇?我传B站视频就像啥都没发生一样流畅

网友:
是2.4g信号干扰的问题 大吞吐量的时候会卡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2.4g wifi干扰了 鼠标接收器。。。

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