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贴,吐槽一下RTT

楼主(2020-01-03):
我应该算是RTT用得比较早的实际用户了,将其实际应用到设备的生产中。
在发贴之前,我都是努力向客户,身边的朋友推荐RTT,不过最近在看RTT的工程后,越来越想吐槽,当然,这并不是恶意的,只是说说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首先RTT算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了,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这一点来看,RTT将会生存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这里的发言完全可以当作是提意见吧,为什么不去官网呢,主要是官网用起来,看起来都不爽,所以就不去了。
其次,RTT随着发展,越来越大,当然,这也是他的特色,但我个人怎么看怎么都是往LINUX方向发展,但却又不可能有LINUX的生态和系统,所以我有点迷茫。
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本来只需要一个基本的调度就可以了,偏偏要下载那么多的东西,当然,有NANO,但大家都知道,是不得己才推出的,主推的还是生态。
2。就一个bootloader搞得那么神秘,要那么多不应该要的资料,越来越不敢想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终极原因还是想发展生态,希望能拉住用户。
3。新出的系统,有很多BSP,当然这个确实很好,不过吧,用了太多的编译选项,最后把main入口搞成了一个任务,在一些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还是感觉头痛。
4。GUI,STUDIO,这些东东,开发工具链,这个思路是很好,不过不知道能走多远,用的GCC,GUI,说实话,其授权费用不低呀,你拿什么为emWin比呢。
5。系统越来越复杂,衍生的东西越来越多,倒底这个系统的定位是什么呢,rtos,感觉有点太过庞大了,类linux,还是那句话,不可能再有市场了。

以上仅是我的一些个看法,主要担心的是有了资本进入,就要想着盈利的模式,怕猪肥了,就来了。

我在发这个贴子的时候,已经在评估是否还继续用了,当然我非常感谢RTT,这些年我们免费用了,没有给他们交过一分钱。
所以,我不是贬低RTT,而是希望RTT能走得更远一些。
如果以上发言有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A:
没用过RT,简单的直接跑裸机,资源多且复杂的,用FreeRTOS,再复杂的直接上Linux,没有能用到RT的机会。
认识的人,只有做物联网的软件工程师在用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RT,简单的直接跑裸机,资源多且复杂的,用FreeRTOS,再复杂的直接上Linux,没有能用到RT的机会。
认 ...

我不做物联网,
但我一直用 RT-Thread + IAR 的模式
我们只挑我们需要的,其他的一律扔掉。

网友B:
还是喜欢nano形式的,其他太臃肿了,新手直接入门到放弃,ucos做得就比较合口味,系统就是系统,组件就是组件,不会用组件不影响我用系统,RTT什么都混一起没有点耐心的话真看不下去的,虽然有scon,但是对新手还是不友好,RTT也玩了很久了,到目前我都不敢说很熟练

网友:
实际用过一个项目 也量产了  发现自己定制有些麻烦
组件和BSP的耦合性发现还是有些高  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文档也相对少 ,也过度强调如何跑起来,没有讲如何用好

后面的项目改用rtx  勾勾选选就好了  而且稳定
不过从RTT 最新动态看 也在往图形化界面靠, 希望能越做越好

网友C:
同意楼上兄弟的意见,RTT现在的形式只是符合拿来主义,到手选择一下组件的编译选项就可以用,这种适合不想关注系统调用流程的用户。

网友:
freertos 够用
linux也够用

网友D:
随着芯片性能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低端实时性强的就状态机+消息队列, gui 网络 数据库 就LINUX , RTT会被边缘化的

网友:
复杂度有点高

网友:
用rtt大概两类吧:深入了解 vs 拿来主义;个人不看好其发展前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兄弟的意见,RTT现在的形式只是符合拿来主义,到手选择一下组件的编译选项就可以用,这种适合不想 ...

同意,但是有些组件比如SDIO驱动SD卡确实有BUG需要更改几个地方,

网友:
确实,特别那个env工具配置之后,使用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里面耦合度有点高,

网友:
资本家的存在就是盈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RT,简单的直接跑裸机,资源多且复杂的,用FreeRTOS,再复杂的直接上Linux,没有能用到RT的机会。
认 ...

rtt对物联网支持很大?一般物联网现在都脚本开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tt对物联网支持很大?一般物联网现在都脚本开发了

脚本开发?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脚本开发?你是认真的吗

看过micropython和 elua,不觉得脚本方便!

网友G:
耦合太厉害了,gpio还搞了一层,感觉没必要,直接用st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耦合太厉害了,gpio还搞了一层,感觉没必要,直接用st库就好。

其实编译时这一层就自然没有了。。之所以封装一层又一层,只是为了让kernel和底层彻底分开,所以底层是专门和硬件打交道的,编译时选Os自然就全部inline了。

网友:
从来没用过

网友:
可以只用系统呀,不用组件,系统免费,  组织绝大部分免费

网友:
那驱动架构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呀, 比如SPI,HAL库我都懒的用,更不用说在HAL上再封装一层驱动 了
但它的以太网驱动架构,串口驱动架构,存储驱动架构很好用呀

网友:
大致是在 freertos 和 linux 之间的一种OS,思路挺好,组件也越来越丰富了,就是对新手不够友好

网友:
freertos挺好的

网友:
RTT我试了三次,真的是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为某些大客户定制的,小客户就悲催了。

网友:
3.0之后确实复杂了一些

网友:
楼主胆挺大,目测有人正在赶来喷你的路上,外面有一些微信群,估计你要被喷

网友:
我前几年想用rtos的时候,也是首选了RTT,但是由于文档和入门难度,后来放弃了。
直接freertos了,一直用着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着芯片性能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低端实时性强的就状态机+消息队列, gui 网络 数据库 就LINUX , RTT会 ...

    很有道理

网友:
我也在学RTT,感觉代码里注释非常少,不知道怎么想的。大家都夸RTT风格好,没理由不写注释呀

我认为文档面向新手,代码面向老手。
文档看再多,最终还是要看代码才能落地。我看设备注册GBIO那里的时候,一脸懵逼,拿本子记了好多函数,很多结构体,最后才弄懂大概想干什么。只是点一个LED而已,还有些for循环没注释真不知道是干嘛的,毕竟不是人人都懂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着芯片性能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低端实时性强的就状态机+消息队列, gui 网络 数据库 就LINUX , RTT会 ...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网友:
rt-thread的适用场景是这样的:
一个公司里面有一个人,了解rtt的所有细节,选好版本,搭建好开发环境,定制好软件架构之后,将任务分解出去
接到任务的人拿到手的是一个hello world已经跑起来的环境,然后在自己负责的这一块进行开发,与别人交互的部分通过rtt组建解耦
要理解scons构建系统需要知道makefile的短板,知道makefile痛点的人一般都实际构建过好几个大型系统
rtt的先注册再使用的机制,如果觉得麻烦可以绕过,但是大型项目中有一个统一的访问模型其实更方便

我最想吐槽的是函数注册机制,这玩意通过链接时函数名来排序决定先后执行次序,和编译器相关,而且是隐式调用,导致代码看起来不那么直观。不过这属于环境配置部分,并不要求开发团队中所有人都要了解。

网友:
适用场景不同罢了,你跑个流水灯非要RTOS那也没办法。

网友H:
1、8位机芯片一般都是裸跑,资源受限的32位一般用ucos、freeRTOS、RTX,资源丰富的就是RTT了,这都是MCU类的,而MPU类的比较适合Linux了。
2、RTT在思路上确实受Linux很大影响,组件也越来越丰富,虽然耦合度较高,但是使用一两个项目后,就可以学会了,也不用去深究内涵。这对于MCU类的避免重复造轮子和移植性都是有好处的。

网友I:
>直接freertos了,一直用着挺好。
Why do you need a RTOS for MCU appli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freertos了,一直用着挺好。
Why do you need a RTOS for MCU application?

dian 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H:
1、8位机芯片一般都是裸跑,资源受限的32位一般用ucos、freeRTOS、RTX,资源丰富的就是RTT了,这都是MCU类 ...

这种不"深究"做出的产品,你有底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nano形式的,其他太臃肿了,新手直接入门到放弃,ucos做得就比较合口味,系统就是系统,组件就是组 ...

请问你以前发的一个stm32模拟成U盘用来IAP的程序,插到USB,windows弹出无法识别的设备,也就是看不到U盘符那一步,设备中能看到device的一个带感叹号,不过能看到是大容量设备。。。

不知道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麻烦了打扰了

网友:
rtt丰富的组件吸引来很多人,但不能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至于env和新的studio,个人觉得形成生态困难,而且BSP这种关乎产品稳定性的还是亲手搞比较好吧。

网友:
驱动架构搞明白要花点时间

网友:
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
在看,不知道是捷径还是想多了

网友:
RTT官方的源码中,还是经常发现bug,尤其是一些驱动,感觉整体思路不错,但在基础上做的不够扎实

网友:
扩展性好的系统,框架不是那么容易就掌握的,需要从设计层面去理解,这个和开发PC端的应用软件一样的,都是为了更好的解耦、扩展,

网友:
主要是盈利,这会回了RTT。就向你说的,大工程用不上,小得也用不上

网友:
我司用的freertos

网友J(2020-02-07):
记得中间有一段时间RTThread的官方网站都打不开了,那时就弃坑了。不知道现在发展的如何了

网友:
一直在用RTT,组件丰富还是不错的,适配起来还是很快的,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记得中间有一段时间RTThread的官方网站都打不开了,那时就弃坑了。不知道现在发展的如何了 ...

大概哪个时间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概哪个时间段?

好像是2016年左右. 那时我还以为rtthread没人管了

网友:
回头来再次看到这个帖子,感觉楼主前两条吐槽还是那么回事,后三条就说的莫名其妙了, RTOS 跟裸机毕竟还是有一定复杂度的差异,只有一个内核而没有丰富生态,工具的系统,才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系统。

网友:
反正我只用nano  那个设备驱动层 我真的是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