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或IAR如何为未用到的代码、常量、变量强制分配存储区?

楼主(2020-01-03):
一个MDK或者IAR工程,有些组件或驱动代码未用到,想通过设置,实现为未用到的代码、常量、变量强制分配存储区。
要求为:
1、代码、常量分配到Flash空间
2、变量分配到Ram空间
3、不会因为优化等级(O1/O2/O3)设置而被编译器省略掉

该如何设置?

网友:
敞亮不就是分配到flash的吗?不是有修饰词 rom/const那一类的?51应该是这样的,用了rom就是flash空间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585-1-1.html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强调下是针对应用层没有引用的代码、常量、变量
#pagma的方式确实可以,-root也可以用
不过比较繁琐,每个源文件都要修改
有没有在link文件中统一处理的办法?

网友:
选择高级优化,不用的变量就不会编译进去

网友:
@就好了,local这种

网友:
IAR看一下lcf文件的语法,Keil看一下sct文件的语法,分散加载功能
记得是有section功能的,就是在代码里面定义一段section,然后链接文件里可以对这个section进行分配

网友:
volatile试试行不行

网友:
按变量和函数来操作比较繁琐,可以对源文件指定优化等级或R/W空间分配。但是,楼主这么奇怪的需求,到底是不是臆想呢?

编辑说明:补充

网友:
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A:
iar: 链接过程添加--keep,或者针对指定的section使用#pragma required
keil: __attribute__((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链接过程添加--keep,或者针对指定的section使用#pragma required
keil: __attribute__((used)) ...

MDK525
数据等义: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Str[] __attribute((used, section("ER_IROM1"))) = __DATE__;
const unsigned char TimeStr[] __attribute((used, section("ER_IROM1"))) = __TIME__;
编译结果:
DataStr                                  0x0800313c   Data          12  buildtime.o(ER_IROM1)
TimeStr                                  0x08003148   Data           9  buildtime.o(ER_IROM1)
谢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