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价值6400元的Vicor电源模块拆解

楼主(2020-01-03):
维修设备,检修出一个故障电源模块,去mouser一查,价值6400元,拆解了吧

下面是拆解图

网友:
充分的验证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卧槽,我玩意儿我好像有一个啊,被我不知道丢那个角落去了。

网友:
现在在用他的Dcm系列,体积小功率密度和效率都高,就是树脂包裹没有屏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我玩意儿我好像有一个啊,被我不知道丢那个角落去了。

6400元,一个,不要丢了

网友:
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主芯片、功率管、磁芯变压器,通通可望不可及

网友:
我还有一堆,,,各种28V转低压的,300V转低压的,放了十多年了,没有用处,

网友:
一看就是大厂正品啊,

网友:
这个做工真不错

网友B:
说实在,虽然算是不差了,但是没觉得你这东西如楼上说的多牛逼的好……六千元+的价格,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虽然算是不差了,但是没觉得你这东西如楼上说的多牛逼的好……六千元+的价格,不值 ...

其实我也这么觉着,这么贵的价格,很容易坏,按照我的想法,这种价格的应该不容易搞坏的

网友:
我对比过之后发现,这个架构是比较老的,新的用的是成品MOS管。这个贴拆得彻底,拍得很漂亮!!! 好像发现一个电容焊歪了

网友C:
是黄金吗?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黄金吗?黄色的

拆完之后没仔细研究,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Vicor还是很牛X的,这是国产模块和Vicor的对比,国产的600瓦,Vicor的1500瓦。

网友D:
这个电源模块是300V DC输入吗?上次论坛有人也发了这个模块,看了下需要外部加整流桥和大电解电容变直流后供电。这样从使用上来说比较麻烦,还是直接接220VAC就可以用的电源好用并且质量可控。外部的大电解容量小或质量不好也容易导致这种小模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模块是300V DC输入吗?上次论坛有人也发了这个模块,看了下需要外部加整流桥和大电解电容变直流后 ...

是DC300V,需要外接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虽然算是不差了,但是没觉得你这东西如楼上说的多牛逼的好……六千元+的价格,不值 ...

值不值只有你做了才知道,这价格不只是材料钱,还有人家研发的费用。如果你Copy出来了 可能卖600块都赚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