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便携式平板支架比较好用?

楼主(2020-01-03):
要求厚实一些的,牢靠一点的便携支架

一些小支架确实不敢用,大平板一掉地上,就废了
目前在用的一款支架挺好(用法是把平板插入槽中),自带钢板(找个支架重量在1.3kg左右),但是给平板装套后,就放不进支架了
想找个能和套兼容的便携支架

你们在用什么平板支架呢

网友:
我是买个平板套,后面翻折起来直接就可以当支架用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大平板加套后,就没法插入槽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平板加套后,就没法插入槽中吧?

Ipad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平板加套后,就没法插入槽中吧?

差不多一个USB插头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