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聊下坐姿的问题

楼主(2020-01-03):
电工职业病 颈椎痛

买了如图的支架,坐的也很正(用了快两年了),但是感觉还是颈部难受,斜方肌紧张

然后今天感觉可能是胳膊的原因,胳膊太高就会更好一些,不能仅仅头抬起来

所以
1、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2、垫高胳膊的,有没有好的工具

网友:
调低座位就可以了,我现在工作,手腕只肩膀低一点,这样打字用鼠标手臂都不受力

网友A:
我台式机用的增高架。不用低头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台式机用的增高架。不用低头看电脑

我现在也不用低头,但我觉得不是仅仅不低头能解决的   还需要胳膊抬起来

网友:
最近一年来也是时不时就腰酸背痛的,换了椅子加了背垫可以撑一段时间,之后又要换椅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不用低头,但我觉得不是仅仅不低头能解决的   还需要胳膊抬起来

那你要注意了,听说颈椎问题很难办。
但是:胳膊还要抬起来干什么?不累吗?

网友:
关键是要运动,运动,活塞运动…姿势要经常换,不能固定一种姿势。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颈椎折腾快一个月了,朝左边躺下,出现眩晕。抬头角度过大也会出现。前几天脑子一直晕晕沉沉的,这几天长好些。

网友:
我把椅子降到最低,很多年了,感觉颈椎、手腕还好

网友:
胳膊抬起来时间久了,那个肩部会生病。

坐姿要挺胸抬头,直视前方,两肩自然下垂。
1、挺胸抬头,自然呼吸,吸气入肺,入腹部,人中气十足。
2、直视前方,脖子不会仰着,也不会勾着,颈椎压力小。
3、两肩自然下垂,肩部、颈部肌肉放松,久坐也不会很累。

以前每次画一个板子,要持续画2个星期才能画完,脖子疼,改变坐姿后,不疼了。

网友:
坐下的时候,学一学腹式呼吸,挺胸抬头,吸气入丹田,慢慢吸气,慢慢呼气,久而久之,人中气足、稳重,思维敏捷,古人说的站如松,坐如钟,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最好就是平时多锻炼,增强肌肉力量。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1m11hv5a38

网友:
显示器高度调整到屏幕中心与眼睛平齐(或稍往下),改用轨迹球鼠标

网友:
最痛苦的就是长时间画板子,那脖子和食指zh真叫酸爽!

网友:
坐的时间太长久了,还是需要多站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