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499的电阻触摸例程的问题

楼主(2020-01-03):
      买了版主的板子一阵子了,平时忙着上班,但心里却很着急——业余把前面工作的控制电路板升级下。

      以前用的ST的F429驱动TFT,用了STemWin,没有带触摸,是弹簧按键。和设备内的通信也是RS232。

      楼主推出的方案,的确很吸引我。买来电阻触摸的板子,还需要花一些实际改造改造。

      一来,担心楼主的emWin是阉割后的,用起来不顺手;
      二来,楼主这个例程不带FreeRTOS。我之前就是在原子哥的例程框架下改的。
      第三,楼主给的电阻屏例程,touch_CTP.c文件中,却是一些电阻触摸的资料。还美看到电阻触摸芯片的东西。哎!

楼主:
        #if USE_RTP
                if(OS_TimeMS%10==0)GUI_TOUCH_Exec();
        #endif

在GUI.C里面看到这些了,慢慢琢磨吧
呆头呆脑的技术员的无奈~

楼主: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ADDATA;     /*!< ADC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0 */
  __IO uint32_t ADCFG;    /*!< ADC control register 1,                      Address offset: 0x04 */
  __IO uint32_t ADCR;    /*!< ADC control register 2,                      Address offset: 0x08 */
  __IO uint32_t ADCHS;  /*!< ADC sample time register 1,                  Address offset: 0x0C */
  __IO uint32_t ADCMPR;         //10
  __IO uint32_t ADSTA;
  __IO uint32_t ADDR0;           //18
        __IO uint32_t ADDR1;
        __IO uint32_t ADDR2;                 //20
        __IO uint32_t ADDR3;
        __IO uint32_t ADDR4;
        __IO uint32_t ADDR5;
        __IO uint32_t ADDR6;                 //30
        __IO uint32_t ADDR7;
        __IO uint32_t ADDR8;
        __IO uint32_t ADDR9;
        __IO uint32_t RESERVED0;//40
        __IO uint32_t RESERVED1;
  __IO uint32_t TPXDR;
  __IO uint32_t TPYDR;
  __IO uint32_t TPCR;
        __IO uint32_t TPFR;
        __IO uint32_t TPCSR;

} TOUCHPAD_TypeDef;

void TOUCHPAD_IRQHandler()
{
}
中断服务函数里,对ADC采样进行了排序和其他处理。

        restart_ADC:
                flag_ADC = 0;
        不是很明白,这个。

      现在问题是:电阻屏既然是ADC确定触摸的位置,可我没看到ADC的代码呀?是TK499的的GPIO充当了ADC吗?到底是几线的电阻触摸?

网友:
这个是4线电阻触摸的,有的例程用内置的TouchPad实现,也有外置XPT2046方式实现的
原装的emWin,不是STemWin,STemWin是改装车
FreeRTOS+emWin的例程我改天叫那个传说中的工程师做一下,看他肯干不。要给点时间,等他没事干的时候找他最肯做了。

楼主:
谢谢楼主回复!

FreeRTOS+emWin 做节目很方便,学会做一个界面后就能轻松做n个界面,最好的例程就是Segger公司的demo。

期待贵司同事能抽空做下,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