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462、MP4560、MP2560的DC-DC开关电源电路板

楼主(2020-01-04):
CSDN购买的跟大家分享下,MP4462、MP4560、MP2560三个芯片兼容的DCDC开关电源电路板,可直接打样

网友A:
嗯,我就好奇说一句,这种不都是随手画么,直接画在自己的板子上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就好奇说一句,这种不都是随手画么,直接画在自己的板子上就好了啊 ...

要么你水平很高,要么很菜,哈哈

网友:
MP4560都是直接画到线路板的。

网友:
适合新手参考

网友C:
我通常在电感上放LED,来电和用电一个LED就搞定了,功耗还超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通常在电感上放LED,来电和用电一个LED就搞定了,功耗还超低

能否详细一点?led放在电感上?来电和用电怎么的用一个led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就好奇说一句,这种不都是随手画么,直接画在自己的板子上就好了啊 ...

嘿嘿,测试用的。。。测试好当然可以直接画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你水平很高,要么很菜,哈哈

怎么说,这个很讲究么?mps的芯片用了好几颗目前还没翻车过啊

网友:
DC-DC开关电源电路板

网友D:
画的好大的体积45*45,现在DC-DC全用MLCC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画的好大的体积45*45,现在DC-DC全用MLCC的了。

mlcc的容量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mlcc的容量够不够?

我用的BL8032 输入输出采用的MLCC用的20UF,两颗10uf并联+0.1uf,负载1A没发现易常,TI也有PIN TO PIN 替代的芯片。

网友:
>BL8032 输入
Is there a 60V input, 500K to 1MHz switch frequency IC with low quiescent current availab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一点?led放在电感上?来电和用电怎么的用一个led指示?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啊,谢谢

网友:
led放在电感上,好创意

网友: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a PDF file.

网友:
>47uF 3A?
What is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5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很好的利用了肖特基的VF,有创意

网友F:
>很好的利用了肖特基的VF,有创意
No. I don't think so.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The LED are used (as a diode) to charge the boost capacitor.
The larger the Vout loader, the more current will be needed on the boost capac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利用了肖特基的VF,有创意
No. I don't think so.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这是降压

网友C:
这个LED尽量使用高亮的,对C1的影响就非常小了,要根据输入输出压差还选择LED的限流电阻
这个用法对常规电源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升压降压都可以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利用了肖特基的VF,有创意
No. I don't think so.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U r totally wrong.
Can you reply in simplified chinese ?

网友(2020-08-28):
请教各位,为什么焊接完成后,SW处无开关信号输出,而输出电压则是在11.4~13V之间来回变。用示波器测得FB引脚电压为23V,和输入电压一样,设置频率脚出的电阻为10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微亮,输出电流越大越亮

这个用法牛,几乎没有静态电流,还好用。
顶一下。

网友(2021-02-01):
MP4560 最高输入电压55V,用在48V转12V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这个厉害了,有机会电路上使用以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LED尽量使用高亮的,对C1的影响就非常小了,要根据输入输出压差还选择LED的限流电阻
这个用法对常规电 ...

如果是48V转5VLED上压降有4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48V转5VLED上压降有43V,

最近很喜欢用QFN封装的MP4462,体积小,有DCDCDesigner工具,非常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