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下单,可以不等审核了

楼主(2020-01-04):
每天进步“一丢丢”
下PCB后,可以上传资料直接下贴片订单.

SMT下单, 在【本单是否需要SMT贴片】选【需要】的时候,会有【PCB拼板类型】的选项出现,同时有三个选项。

1. 不清楚这个细节; (选此项,需要等PCB审核才可以下SMT)

2.单板; (PCB没有任何拼板方式的,可以选用此项)

3.拼板;  (客户自己邮票孔拼好的,可以选此项)

对于1.PCB要拼板,但坐标文件是用单板生成的;2.PCB要拼板,但PCB里面只画了个拼板框的。  请选【单板】

注。如拼板类型填写有问题,贴片需要重新匹配,可能会与第一次下单结果不一样。例,器件不够、总费用不对···

网友:
不错的进步,就不用等审核PCB了,下单一次搞定

网友:
这个功能好,期待已久

网友:
这样好多了,每次等审核,等到花儿都谢了

网友A:
smT的体验会越来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T的体验会越来越好!

现在能一次贴100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一次贴100片了吗?

100片可以找工厂了啊,贴片插件一起搞定 jlc是打样为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一次贴100片了吗?

邮票孔拼板,下50个拼板就好。

  “ 您加量,我不加价” ,拼板后的工程费还是50元。

网友C:
2020.1.9日下单,PCB订单未审核无法下SMT。是我操作不对还是这个功能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0.1.9日下单,PCB订单未审核无法下SMT。是我操作不对还是这个功能取消了? ...

您好,可能是您在选好"需要SMT“的时候,没有选拼板方式。

您可以到PCB订单列表”待审核订单“ 内,要订单后面有个”修改订单“ 里面找到SMT选项可以改。

  如不可以改可以联系我,18675749535

网友D:
多会把返单缺料问题处理下。让可以只选那一个缺的料,不要全部重新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可能是您在选好"需要SMT“的时候,没有选拼板方式。

您可以到PCB订单列表”待审核订单“ 内,要 ...

嗯 可以了。估计是习惯动作,忘了选了。不过审核也很快5分钟就审核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会把返单缺料问题处理下。让可以只选那一个缺的料,不要全部重新来过! ...

返单:
当有所有的物料都有,可以直接点到付款。

当个别物料没有,  系统会把上次的匹配结果显示出来 ,客户可能以针对没有数量的型号去更改。后面按新单走。

如返单遇到没有上次匹配结果的,找我这边。

您的意思是,只显示没有数量的,其它有数量的不显示,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单:
当有所有的物料都有,可以直接点到付款。

对,只显示那一个缺的料,这样只要修改那一个料就可以了。因为缺少一个料,一下又出来一大堆的料,又得一个一个核对。